关于DSP外部端口EMIF地址映射问题

楼主:
 在使用DSP(我有的是5502)有外部端口EMIF与外部扩展存储器连接时,需要考虑他们的地址移位问题嘛?我看了数据手册,反而更有点被绕晕了,手册如下图所示说明,但是实际中是不是还是要先移位才能正确操作呢?那位大虾用过指点一下吧?

手册中的描述

手册中的描述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地址就是向右移动一位,例如字节地址是0x500000,则字地址为0x280000,或者直接0x500000=5242880,然后5242880/2=2621440=0x280000,也可以直接转成二进制,向右移动一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问题算是搞明白了,TI给的资料上都是以字节为单位的,而我用的CCS中采用的字地址,所以只要将映射地址在原来的基础上右移一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