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有关AD芯片的问题

楼主:
我硬件方面很菜,想问下常用的AD转换方面的问题:
1:在图片中,AD芯片负电源接地和接负电源有什么区别?
2:差分输入端负端,AIN-接地和接差分信号有什么区别?
3:结合图片中的方案,采集到的模拟数据通过AD转换,能够得到负数据吗?我感觉好像只能采集转化到正数据啊。
4:参考电压怎么和双电源配合起来?

不懂,希望谁帮我解释下,希望详细点。

网友:
1、一般地,AD的负端,和数字部分的负端在一个直流电位或相当,为了模拟和数字部分的衔接,即是这两个电位有差别,也不会太大。
2、“差分”就是两个输入,平衡输入,图中的接地,是因为输入的信号的“压力变送器”也有一端接地。
3、正与负,都是人为定义的
4、给你“参考电源”接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的电源就是“参考电源”

网友:
首先要说的是AD带有的正负电源端和正负输入端都是其中集成的运算放大器所带的管脚。
A1:负电源接地时输入信号只能是正压信号,接负电源则可输入正负压信号。
A2:负输入接地是单端用法,接信号源的负端则是差分用法,差分用法的抗共模干扰能力远强于单端用法。
A3:按图示接法当然结果都是正数,但差分接法也可以仅输出正数,具体要看AD的设计和配置了。
A4:参考基准是单独的,与是否正负供电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像我这样的菜鸟就应该看到,你这样的回答,我才可以看得清楚明白。

那我就多提出点我的疑惑:
1:单端输入信号,转换后输出是不是只能是正数?如果可以是负数的话,是不是,只要调节参考基准电压就可以了?
2:是不是在芯片的负电源接地的情况下,在输入信号是正信号的情况下,调节合适的参考基准电压也可以达到转化输出负数数值?

网友:
关于楼上的问题,AD输出是否支持负数要看AD的设计,基准电压与此无关。

网友:
请问楼上

按照大侠的意思,是不是下面的原理图也只能输出正数?
负电源接地,单端模式,参考电压接2.5
但是我测试的时候能够读出负数,能不能帮我解释下,还是不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