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烙铁头和有铅烙铁头的区别:

楼主:
无铅烙铁头和有铅烙铁头的区别:
首先,无铅烙铁头是相对有铅物质含量而言,有铅烙铁头产品自身包含的铅、镉、汞、六价铬的含量比例超过1%,这些有害的物质已被欧盟ROHS列为禁用物质,有铅烙铁头相对而言,这些有害物质的含量保持在0.1%。
其次,无铅烙铁头生产工艺也有很大的区别,无铅烙铁头因为要再高温的条件下长期工作,所以耐高温和耐腐蚀的要求比一般的控温烙铁头要高很多,所以产品质量上有很大的提高,而有铅烙铁头相对要差很多.
最后:有铅烙铁头的焊有有害物质
产品自身包含的有毒物质对人体也是造成很大危害。

网友:
过去常用紫铜作烙铁头,它是纯铜,
现在虽然使用的合金烙铁头,但不应该向里面掺和些铅吧

网友:
铅因为是电子工业普遍使用的元素,在其它金属中包括铜中掺杂微量的铅也可以改善加工性,所以即使表面上看来“应该”不含铅的材料有时会因为人为的微量添加而有时会因为受到作业环境的污染而含有铅。

网友:
只听说焊锡有铅无铅的,烙铁头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知道现在无铅的焊锡现在都要求怎样了?我们这个地方好多小电子组装厂,焊锡都要求无铅的了么?
我每次用电烙铁都皱眉头

网友:
什么是无铅焊锡?

无铅焊锡就是现在我们用的焊锡中铅的含降低了,无害成分降低了,焊锡的熔点高了,焊点的光亮度降了!具体要查看无铅的rosh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