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设计一个声控流水音乐彩灯。

楼主:
(2) 彩灯的闪烁速度或方式随着播放的音乐的旋律和响度的变化而变化。
(3) 要求5路以上的彩灯,每路至少要串接12个以上的小灯泡
(4) 每路彩灯至少可以有三种方式闪烁

网友:
用8*16的LED点阵加音频输入是不是够扯淡了。。。

网友:
这些东西都是要很抠成本的

网友:
是啊,不过上次为了做个光立方,买了一千个LED。。。

网友:
像音乐播放器的波形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挺好的,不过如果是自己用,而且是个音乐发烧友可以整个一面墙,关上灯,配上好的音响,一定很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代价不小啊。。。

网友:
谁能不能说说音乐控制的原理?

网友:
呵呵,这个我也想知道,我只做过简单的应用,就是将音频信号放大再进行不同的滤波。。。傅里叶变换就做不来了。。。

网友:
音乐控制要有一定的智能性呀,我看到过那种类似于舞厅旋转球的灯的电路板,有音乐低音(当然其它非音乐声音也能作用)才旋转,那种电路板原理好像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