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之思考

楼主:
按键在编码显示时大都加了延时,去抖动,还有松手检测;
但是关于松手检测我好像有点纠结的地方
既然按键没有松那么程序势必就停在松手检测处;
或者说一直在while循环当中,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一直按着
被检测的按键时其他的显示或者数据传输都应该停止了才对啊!
可事实却不尽相同:
1.首先看实际开发板的调试:
在矩阵键盘扫描电路中:
测试方法1:一直按着其中的某个键;
测试结果1:数码管上仅显示一个数值,就是该键所代表的数字个位;
测试方法2:在按着A键的同时按下B键,先松开A然后松开B;
测试结果2:显示B;
测试方法3:在按着A键的同时按下B键,先松开B然后松开A
测试结果3:显示A;
2.Proteus软件52单片机的直流电机调速:
每当按下按键DB8输出的都是高电平,按着不动也是一样;
请问这要作何解释呢?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PWM波形1

PWM波形1

PWM波形2

PWM波形2

PWM波形3

PWM波形3

PWM波形4

PWM波形4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在编码显示时大都加了延时,去抖动,还有松手检测;
但是关于松手检测我好像有点纠结的地方
既然按键没有松那么程序势必就停在松手检测处;
或者说一直在while循环当中,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一直按着
被检测 ...

按键时你不该占尽所有的cpu.
应该把按键功能独立的设计成一个模块,调用函数完成全部功能.否则程序很容易混乱.
具体的按下抬起哪个键是状态的问题,能区分复合的按键功能可以更强大而且也并不难,然后怎么处理就不再是按键的问题了.

网友:
不该占尽所有的cpu

按键时你不该占尽所有的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不会占尽CPU,那么程序在执行时难道还有一部分
CPU在执行主程序其余的部分,只分出一部分执行子程序
里面的东西?这不是跟程序里面的分支结构,还有控制语句
冲突了吗?

网友:
可以根据程序单个语句仿真试试

网友: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gitalDisplay(uchar );
void
KeyBoardScan();

void
main()
{
        while(1)
        {
                DigitalDisplay(Num);
                KeyBoardScan();
        }
}
void
keyBoardScan()
{
        uchar temp;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千万记得在此读回来判断的是P3端口的值而不是temp&0xf0的值
                        switch (temp)
                        {
                        case 0xee:
                                Num=1;
                                break;

                        case 0xde:
                                Num=2;
                                break;

                        case 0xbe:
                                Num=3;
                                break;

                        case 0x7e:
                                Num=4;
                                break;
                        }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松手检测,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Num=5;
                                break;

                        case 0xdd:
                                Num=6;
                                break;

                        case 0xbd:
                                Num=7;
                                break;

                        case 0x7d:
                                Num=8;
                                break;
                        }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Num=9;
                                break;

                        case 0xdb:
                                Num=10;
                                break;

                        case 0xbb:
                                Num=11;
                                break;

                        case 0x7b:
                                Num=12;
                                break;
                        }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Num=13;
                                break;

                        case 0xd7:
                                Num=14;
                                break;

                        case 0xb7:
                                Num=15;
                                break;

                        case 0x77:
                                Num=16;
                                break;
                        }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

void
DigitalDisplay(uchar DisplayNum)
{
        uchar Shi,Ge;
        Shi=DisplayNum/10;
        Ge=DisplayNum%1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Ge];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1);
}

以上是我的源程序,键盘扫描确实是封装在子程序里,KeyboardScan();
而数码管的显示也在函数DigitalDisplay()当中;主函数一直调用这两个函数
根据全局变量Num的变化改变显示的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按键没有松那么程序势必就停在松手检测处;

是这句话感觉你的程序不够合理
定时察看io状态,按键抬起和按下只是状态有分别,不用特别处理.

网友:
先不纠结楼主用的死循环方式检查按键,这当然完全不合理,理由,正是楼主怀疑的地方,那岂不是独占了 cpu
关键是楼主却没观察到独占。

我只想确定,你的这个死循环检查松手的动作 和 显示的扫描函数是不是在同一个线程里

这里解释一下线程,
单单一个主函数这叫一个线程,开了一个中断就多了一个线程。
线程的存在就是一种并行处理机制
我怀疑你的显示扫描不在主循环里,而死循环检测则在,所以看到有显示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线程和进程记得以前翻操作系统的时候有过一面之缘,表示不懂
不过辛哥用在这里用它解释程序的执行过程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又让我有了新的理解:
1.中断是独立于主程序而执行的,定时器在计数时,主程序依然在执行,这里的所说的中断
应该有硬件支持;
2.这里的键盘是靠程序来实现的,不是编码键盘,键盘的松按也不像电脑一样会启用中断
所以不会产生新的线程。
3.死循环在子函数中,显示扫描程序也在子函数中,调用子函数应该是不会增加线程的;
这样说来程序还是会停在按键未松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特别处理啊!都是最基本的环节,只是在重新再看的时候有些不一样的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void Task_Run(void) {
        if (SF_AD1RES_FLAG|SF_AD2RES_FLAG) {
                StoreADData();
        }
        if (SF_TASKRUN_FLAG==0) return;
        SF_TASKRUN_FLAG=0;        //300hz
        TimeBase16++;
                //分时
        switch ((uint8)TimeBase16 & 0x3) {//75hz
                case 0:
                        WarmCtrl();
                break;
                case 1:
                        Key_Scan();
                        if (++Second>=75) {
                                Second=0;
                                Sound_Ctrl();
                        }
                break;
                case 2:
                        if (SF_DISABLE_DISPLAY_FLAG==0) Display();
                break;
                case 3:
                        AD_START;
                break;
        }//end switch

}

int main(void) {
        AD_Init();
        PCA_Init();
        Com_Init();
        TimerInit();
        LCD1602_Init(0x0c);
        EA=1;
        DispScreen();
        while (TimeBase16 <1500) Task_Run(); //上电延时5秒
        Clear_Memory();
        while (1) {

                Task_Run();
                switch (Key_Get()) {
                        case KEY_LEFT:
                                PWM_OpenBit^=0x0f;         //OPEN or CLOSE        PWM
                        break;
                        case KEY_RIGHT:
                                PWM_OpenBit^=0xf0;        //加热辅助开关
                        break;
                        case KEY_UP:
                                C1Temp_Setting+=1;
                        break;
                        case KEY_DOWN:
                                C1Temp_Setting-=1;
                        break;
                        case PRESS_KEY_LONGTIME_FLAG|KEY_UP:        //长按温度设置快加
                                C1Temp_Setting+=10;
                        break;
                        case PRESS_KEY_LONGTIME_FLAG|KEY_DOWN:        //长按温度设置快-
                                C1Temp_Setting-=10;
                        break;
                        case KEY_SHIFT:

                        break;
                        case KEY_ENTER:
                                SF_SOUND_FLAG^=1;                                   //短按关闭声音
                                Sound_Bit=1;                                           //关闭
                        break;
                        case PRESS_KEY_LONGTIME_FLAG|KEY_ENTER:
                                SF_DISPLAY0_FLAG^=1;                                //长按显示第二屏
                                DispScreen();
                        break;

                        case KEY_SHIFT|KEY_LEFT:        //组合键置温度设置
                                LCD_Display_String(0,   "Input Tempature");
                                LCD_Display_String(0x40,"Setting:       ");
                                LCD_Display_Pretend_Float(0x49,Chg_Tempature(C1Temp_Setting),1);
                                C1Temp_Setting=UnChg_Tempature(Key_Input(0x49,5,2));//5-mask
                                DispScreen();
                        break;
                        case KEY_SHIFT|KEY_RIGHT:        //组合键置温度报警范围
                                LCD_Display_String(0,   "InputAlarmRange");
                                LCD_Display_String(0x40,"Setting:       ");
                                LCD_Display_DEC_uint8(0x49,Temp_Alarm_Range,1);
                                Temp_Alarm_Range=(uint8)Key_Input(0x49,2,1);//5-mask
                                DispScreen();
                        break;
                        case KEY_SHIFT|KEY_UP:                //组合键置延时

                        break;
                        case KEY_SHIFT|KEY_DOWN:        //组合键置

                        break;
                }//end switch

        }//end while
        return 0;
}

这个是以前做的温控,按键部分包含两部分,定时的扫描置状态在taskrun里key_scan()函数完成这部分功能.另外一部分是对案件的处理在switch(key_get()){...}中,key_Get返回按键已经消抖处理过的有效按键状态,对返回值分别处理就行了.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while...来等一个很长时间才会发生的事件,1ms以上都应该算长的.

网友:
线程和进程的概念只是看使用的空间资源的关系。
这里,中断计数和主程序执行同时,和线程无关。
我说的线程是指主程序和中断后切入中断服务程序,重点在于,它其实还是cpu的时间,这个和主程序实际上不是并行的,两者是互相抢占,只是,由于执行速度极快,使得一些宏观动作如同并行一般。

这里被我不小心扯远了,回正题,我只想问一下,你的显示扫描函数和读键这个等待死循环分别放在哪里调用?主程序里还是中断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程序我在六楼已经给出
我没有采用中断的方法,而实用软件检测什么时候按下,
显示程序和扫描程序都作为子程序被主函数调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DB8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辛昕,请问一下,关于你说的线程的知识是在哪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操作系统方面的书上都有

网友:
单片机里谈不上线程和进程,因为没有操作系统.即便有像uclinux,vxworks这样的操作系统也顶多是个分时系统,没有mmu也就没有地址映射,进程和线程切换是个颇麻烦的事情基本无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没有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我是电气方面的,能把51搞好就不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辛哥,我今天想了很久,你看我这样理解行不:
既然显示程序和扫描程序在主程序的While(1)中,那么如果是
按照我的写法,
while(1)
{
       DigitalDisplay();
       KeyBoardScan();
}

那么,如果程序停在扫描函数中,由于显示程序在前面,所以相当于
一直扫描,只是后面的扫描占用时间长,前面的短,以至于前面的看不到了;
那么把他们的顺序换一下呢?会不会由于键盘扫描在上而已至于不进入
显示程序这样就不显示数了呢?结果还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while(1)了
它相当于在下面写了无数次里面的子程序,反正就在他们之间折腾来折腾
去所以结果一样。

网友:
实际上,线程这个概念,我觉得,并不一定要有那么高级的实现才能叫线程,它只是一个概念。
就好比,不是说高级西餐馆的牛扒才好吃,其实,自己买来做的也可能很好吃。

网友:
好吧,楼主我这回好好看了你的程序,首先,我一直误解了你的实现方法,想当然了。

你这种显示扫描函数,不管程序怎么卡住,显示都不会消失,只不过会停在卡死之前最后一次显示到的数字

网友:
不对,我说错了,还是会的。
等我再看看你的测试,初步断定是,逻辑上有问题,实际上没卡死。

有个建议,先不说你死循环的方式不好,你这个程序写的太乱了,该子程序的地方不子程序,导致一堆重复,还冗余,像那两个switch,,,
本来没多复杂的逻辑,非得我一条一条看,,,

网友:
先不看仿真那个,又涉及其他硬件,可能有其他逻辑错误,不谈了,测试的第一原则是单一,不要依赖太多其他其他逻辑,混淆实际要测试的东西,我只说你的按键部分。

这个测试结果恰好验证了我刚才的想法,
你的显示实际上没卡住,只是显示了最新结果,我不知道你的原始意图是不是这样,在我看来它可能正好是你最初的设想。
你的想法很有道理,你用死循环等待松手,按着不放会导致卡,按道理会出现无显示,显然不是。

你的主循环已经足够单纯,所以,第一怀疑的地方是,实际上你的死循环没有卡住。

这就是要分析的地方

网友:
我又看了一遍扫描按键部分,确实,是不会卡死的。
这点运气成了你的噩梦,说噩梦因为你纠结了很久。
说运气,你真的运气,明明写错了程序,却没卡死。

这个读键扫描的检测松手的地方是错误的。
单按键没问题,那是因为你只考虑了单按键写的那个while条件,多按键时就错了。
另外,这个判断过程写的太混乱了,
调试它想必非常痛苦,我建议你重新全面考虑再重新设计一个新的扫描函数,再来对比也许更容易看出问题。

网友:
我知道你的按键是用 p3口连的,低四位写扫描,高四位读状态。
从你设计的三个按键测试动作看得出你考虑问题还算比较全面,考虑到了单键,多键,还考虑到了多键的不同操作组合,非常好!很棒的测试意识!
现在你不要急着测试程序,现在纸上画好这八条线,然后按照你的那三个测试方法,考虑在那样的情况下,你条件里那个temp的分别什么值。
考虑时要完整考虑四条扫描线都写过一条为零的情况哦,,

网友B:
总是不小心话就说多了,又看了看程序,关于单键多键的说法忘了。我说的是不对的,看程序不够认真。

我看了看,你这个程序在什么都一条扫描线上四个按键没按时,应该就是卡死的。

我没打算帮你自己排查一遍判断逻辑,但显然是有问题的逻辑,你再好好理一下吧,按我上一条回复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辛哥的耐心和认真,真么晚了还抽时间看我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矩阵键盘的扫描程序大部分都是用的这种,如果重新写
那也可能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我对这个程序就知道这一种算
法。
至于简化,可能就是把对每行判断的那几条语句作为子函数,
分别调用咯,我个人觉得这也没什么高明的地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是不小心话就说多了,又看了看程序,关于单键多键的说法忘了。我说的是不对的,看程序不够认真。

我看了看,你这个程序在什么都一条扫描线上四个按键没按时,应该就是卡死的

我没打算帮你自己排查一遍判断 ...
这句话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
在什么都(一条扫描线上四个按键)没按下时,应该就是卡死的。
对于任何一条扫描线,当我在该扫描线的四个按键上什么都没按下时,程序直接进入下一扫描线,
不会停在while循环当中
在每个行扫描过程中,前两个while可以用if语句代替,最后的松手检测必须用while;
对于测试1:正如你在23楼说的,不管怎么卡住,显示都不会消失
测试2:先松开的按键先退出循环,然后停留在当前没有放开的那个按键松手检测上
所以松手后必然显示后送的那个按键,但在没松时一直显示最初停留在数码管上最末位的数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因该是DB7

网友:
在keil中生成mof文件,然后加载到protues中,可以单个语句来仿真,好像还可以查看寄存器的状态,你先试试看。

网友:
也是,先看问题出在哪先

网友:
俺觉得,你这个读键函数,只写错了一个地方,就是 等待松手哪里。

条件写反了,应该是等于而非不等于。

当然,如果考虑多键的不同时间松手检测的话,你可能不能只用temp,而要再动动脑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弄过,最多只在仿真时用单步执行的按键,关键也不知如何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反正就这样吧!
首先,按你的说法,把把对temp值得测试改为等于
就相当于去除松手检测,这回是真的卡死了,按啥都没反应了;
直接进入死循环;
但是在同时如果把while部分改成if的话现实的情况又会不一样
那样的话在按下瞬间数码管值就改变,只不过前面的数码管比
之前一个显示得更亮一些前面讨论的那个程序是松手后数据才
改变,按下和按下以前都显示上一次的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机像素差,就不传效果了,看懂了就行
呵呵

网友B:
你这话我就听不懂了,,,什么叫改成等于就去除了松手检测,,那就是真正的松手检测,,,,
别的没听懂,,
while改成if就对了,就是不能死循环,if就是对的。
反正一直在更大的循环里,其实效果一样,不过这样就不会卡死在一个地方了,比如你最除想的松手检测。

你这反应,我看程序还有问题,慢慢调
这过程一定很纠结,但做通了,就过关了

网友:
亮了就对了。
亮了意味着程序更多的时间正常地分配在数码管显示上。
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两件事,现在知道while等待有多恶劣了吧,把程序卡的死死的。
另一个事情,有时其实是程序写的不对,却认为是硬件问题,这种不科学的心态很正常,我也有过。
类似的心态还有,主频不够高,做不了这个事情。
时序太严格了,非汇编写不可,诸如此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我就听不懂了,,,什么叫改成等于就去除了松手检测,,那就是真正的松手检测,,,,
别的没听懂,,
while改成if就对了,就是不能死循环,if就是对的。
反正一直在更大的循环里,其实效果一样,不过这样就 ...
怎么不是呢?改成等于之后,只要还按着按键temp&0xf0就不会等于0xf0,直接就跳出while循环了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松手检测,
                        {
                                temp=P3;
                                temp=temp&0xf0;
                        }

还没松手就已经进入下一根扫描线的判断,难道不是去除了松手检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了就对了。
亮了意味着程序更多的时间正常地分配在数码管显示上
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两件事,现在知道while等待有多恶劣了吧,把程序卡的死死的。
另一个事情,有时其实是程序写的不对,却认为是硬件问题,这 ...

嗯,这话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怎么感觉看的时候,前面一种还舒服一些呢?
呵呵,这是个人感觉而已。
程序的时间始终不能完全的分配到数码管显示上,只要存在松手检测,那么就有必要在松手前将
程序停在扫描程序中。势必会分走显示程序的一段时间。

网友:
说程序写错了,意思不只是语法错误或者逻辑错误,还包括了从一开始实现方法或者思路就错了。

你的想法本身是有错误的。

其实任何过程都可以做成分步完成的,包括 等待按键松开 这个动作并不需要程序里停下来等待。

给你一个思路,要检测松手,按键才有效,我并不需要死在哪里等待松开,我只要在检测到按键按下后值起一个标志,然后检测到按键松开时,一并检测这个标志,就可以实现 按下并松手的判断了。

每次都只是if而非while
推而广之,任何动作判断都一样,你不能在一个地方傻等,你要接着往前走,做其他动作,然后定时循环来检查这个事情再加上从前的状态综合判断即可。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很口渴,煮开水,这大致需要十来分钟,你不会一直在开水跟前等着水来吧?
你可以去做任何事,只要时不时回头看看开了没就成——当然,现在的水壶都挺先进的,自动关电。

网友:
while那种写法好看,这话不错,的确如此,为何?因为你只要关心条件是否满足,程序要么停在这里,要么继续往下走,标准串行程序,顺序执行。
而我所教你的写法会导致你慢慢写出并行程序。
我有过一段时间,大量使用并行程序,把所有动作拆成可打断过程,为的是程序可以同时处理许多动作,使程序非常灵活。

但后来我也尝到了苦果,并行程序需要面对多线程类似的麻烦,在并行程序中要小心数据的读写冲突以及更复杂的状态机设计。

但是,这不代表这种思路要不得,因为有时候它可以灵活处理很多事情,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吞吐量,只是要斟酌到底需要不需要。

一般而言,在一个程序里,读键和显示必不可少,而且它们是属于 极其低速的外设,人的视觉和动作和几m的cpu相比,自然是极其慢,所以,这两块一般都做成这种可分步执行的函数,然后放在不间断的定时中断或者主循环中反复调用

网友:
再说一点。
我说的 串行程序 并行程序 多线程 这些概念,与那些狭义的,比方说只有操作系统自己实现了线程机制的多线程 还有现在常指多核cpu的并行程序设计 是两回事。
但它们具有一样的内涵。
单片机里我们使用中断程序,可以认为是一种简单的粗糙的多线程实现机制,假设一下,如果你开启一个定时中断,十毫秒一个周期,每次中断,就切换一个任务号,然后在主程序里,把所有程序要做的事分成一个个编号的任务段,主程序里是一个switch case,按顺序号切换执行,那这就可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时间片轮询系统了。

同样的,我说的串行并行也如此。
串行是cpu一件事一件事往下做,循规蹈矩。并行是这件事做几步,换做另一件事,然后反复,这种手法是为了最大限度利用cpu的速度,试想一秒钟可以动作几百万次的操作器,为了等待延迟,消抖,白白在那傻等,岂不是浪费!
这实际上和多个cpu同时处理几件事的效果是类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是我的实现方法错了,在检测松手的时候直接让CPU在哪里傻等
确实是得不偿失,可以通过你说的并行处理机制提高CPU的利用率
总结一下辛哥的发言:
1.任何过程都可以做成分步完成的,当分步到足够小时就可看成程序的并行执行
这样可以灵活处理很多事情,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吞吐量。
2.并行与串行各有各的优点,关键在于你所针对的具体事件,对于键盘这种操作
时间远大于CPU执行时间的器件,使用并行更为高效。
3.对于串行程序 并行程序 多线程这些概念可以引申到单片机上,所谓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打的就是如此罢!

多谢辛哥的耐心回复
真心多谢了!呵呵

网友:
不客气,慢慢玩吧~
写完后,把代码贴出来,大家一起瞧瞧,我就偷偷懒,不用整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