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左右的ad谁用过,给推荐个型号,同时电源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吗

楼主:
1m左右的ad谁用过,给推荐个型号,同时电源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吗

网友:
楼主可以去ADI或TI的官方网站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型,供电方面要求电源尽量平稳、同时做好去耦,参考电压基准要特别留意,根据自己需要的精度来选择。

网友:
1m是什么意思?“一米”,“一兆”,“一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