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l 9260 ARM9的WinCE启动问题

楼主:
一块ATMEL9260 ARM9核心板在开发板上启动没有问题,但是到用户板上启动就不正常,
表现为WINCE已经启动完毕,ftp服务已经可以使用,但是用户程序不能运行,用户在NandFlash目录下的文件从ftp下载后,显示的内容不正常全乱码。但是插回开发板上就一切正常了。
由于用户板上没有将调试串口引出,所以一时找不到原因。
这一般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情况似乎是不能从nandflash目录正常读取,导致在该目录下的 应用程序不能执行。
具体原因可能是什么?
文件系统的问题? 还是别的情况?如果nandflash本身有问题,wince怎么能正常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