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处理方面的应用

楼主:
求教一个问题:用fpga能够实现对低频噪声的检测吗?也就是对无规则、低频,10hz~1k hz的检测,并实现频谱和功率谱的处理和分析,,,处理后可以用上位机进行显示吗?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先建模,然后用FPGA实现模型,然后分析处理,传递结果!

理论上,FPGA应该可以实现任何应用需求!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