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MS570LS20216做的简易语音识别

楼主:
MS570LS20216 硬件概述 TMS570LS20216集成了ARM® Cortex™-R4F 浮点CPU,该CPU 提供了高效的1.6 IPS/MHz,并且具有可运行至高达160MHz 的配置,从而提供大于250 DMIPS 的指令执行速度。MS570LS 系列还提供具有单位错误校正和双位错误检测的不同闪存(1MB 或2MB)和数据SRAM(128KB 或160KB)选项 TMS570LS20216 主要特性如下 锁步中的双TMS570 16/32 位RISC (ARM Cortex™-R4F) • 支持ECC 的高达2M 字节的程序闪存 • 支持ECC 的高达160K 字节的静态RAM (SRAM) • 实时中断(RTI) 操作系统定时器 • 矢量中断模块(VIM) • 循环冗余校验器(CRC)支持并行特征值分析(PSA) • 直接内存访问(DMA) 控制器 • 带前置分频器的基于调频锁相环(FMzPLL) 的时钟模块 • 三个多缓冲串行外设接口(MibSPI) • 两个具有本地互连网络接口(LIN) 的UART (SCI) • 三个CAN 控制器(DCAN) • 带有专用传输单元(HTU) 的高端定时器(NHET) • 提供带有专用PLL 和传输单元(FTU) 的FlexRay 控制器 • 外部时钟前置分频(ECP) 模块 • 两个16 通道12 位多缓冲ADC (MibADC) - 其中8 个通道由两个ADC 共用 • 支持故障检测的地址总线奇偶校验 • 带有外部错误引脚的错误信令模块(ESM) • 支持超范围复位置位的电压监控器(VMON) • 嵌入式跟踪模块(ETMR4) • 数据修正模块(DMM) • RAM 跟踪端口(R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