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消费电子一般的电源供电

楼主:
消费电子产品,或者一些msp430 应用的血氧仪等,工作时,由2节1.5v电池供电,请问如何获得3.3 的稳定电压?
      我看过一个心电测量的,3v升到5v,在用稳压芯片到3.3,这样是不会比较费电呢?
      一般的升压,5V稳压输出,是用什么芯片来做的呢?请教一下,能附个电路图最好。

网友:
想效率高的话,应该使用升压型开关电源,这类芯片很多,可以去LT、TI、MAXIM等的官方网站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型,国产的也有,早期学习的话基于国际名厂的平台比较好。
对于先升压到5V再用LDO降压到3V的方案不可取,效率太低,电池供电的设备对电源转换的效率要求较高。

网友:
如2楼所说,想效率高的话,应该使用升压型开关电源,这类芯片很多,可以去LT、TI。
现在给你介绍TI  的LM61428

下面有参考电路  仅供参考

网友A:
二切电池3V到3.3V的转换,可以只考虑升压,因为两节电池的电压,最大时小于3.3+Vd

网友A:
哦,对了,如果使用msp430 的话,别考虑电源问题了,因为它的电源适用范围很宽的,不用再稳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切电池3V到3.3V的转换,可以只考虑升压,因为两节电池的电压,最大时小于3.3+Vd
两节电池,如果是干电池的话,可不止3V吆,当然也许还是没有问题,但是得解释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如果使用msp430 的话,别考虑电源问题了,因为它的电源适用范围很宽的,不用再稳压了。
MCLK频率要求呢?

网友:
不知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430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