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休眠为什么会造成用stm32f107做的HID设备通信失败

楼主:
我用stm32f107做的一个HID设备,主机休眠2次后,无法给主机上传数据,求高手解释

网友:
我的功能主要是定时器触发ADC采集,然后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USB上传到主机,,,,,,,但是主机休眠之后就会接收不到数据而死机,,,,,,,,,,,,,,,,,,,

网友:
解决了! 原来是 USB中断和ADC采集DMA传输中断 的优先级 有点不严谨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能把你的例程发我参考吗?
707543624@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程序就是改了下DMA中断和USB中断的优先级,,,,把DMA中断优先级改为0,USB的改成1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