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共集电极和共射级反馈电阻的分析

楼主:
可知道原图 为一个电流串负反馈

而如果接成红线所示的射级跟随器
也可以看出是一个电压串负反馈
R3反馈电阻  如上面的分析
R3大 负反馈量大 增益越小
可是实际并不是这样  实际根据计算R3大 增益大

问题就来了:
R3都是反馈电阻 对于共射和共集电极接法 对于反馈的分析不一样么

网友:
做电压跟随器的时候,射级跟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小于近似1,且是正值,是深度电压负反馈的结果。反馈电阻不可能越来越大,增益不可能也无节制的增大。
跟随范围是指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uO跟随输入电压ui作线性变化的区域。当ui超过一定范围时,uO便不能跟随ui作线性变化,即uO波形产生了失真。

网友:
不是纯电子专业的?
如果是,在电子线路教材里有包含等效杂散器件的电路分析。

网友:
因为Ic~~Ie 所以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增益)就等于R2/R3,所以R3越大,就越小...这个没有不确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  现在用反馈来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说的对
但是同样是以RE作为反馈电阻
共集电极和共射极的分析不一样么 我很纠结

网友:
反馈的分析都一样的,负反馈放大器的增益计算的通用公式是 Gf  =  G / (1 + Kf * G )

只是需要找出反馈网络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首贴的图分析,共射极RE作为反馈电阻,某瞬间VT1基极信号电压增大,导致VT1基极电流增大,使VT1发射极信号电流增大,发射极电流流过电阻R3,使R3上的信号压降增大,即VT1发射极信号电压增大,这导致VT1正向偏置电压(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电路)减小,使VT1基极电流减小,所以这是负反馈过程,R3构成的是负反馈电路。
电阻R3上负反馈信号电压与输入信号相串联,所以这是串联负反馈电路。

网友:
下面的几点说法,希望能对楼主有用
1,什么是串联电压(/电流)负反馈?
   串联:负反馈信号加在三极管基极的是并联负反馈,加在发射极的是串联负馈。
   负反馈:输出端的输出量(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 经过一定的电路送到它的输入端。如果送回的信号加强了原信号,就称为正反馈。反之,刚称为负反馈。
   其目的:是可以知道负反馈放大器能能稳定出输出电流(电压)。
2,分压偏置式共射极放大电路——有电压和电流的放大能力
   电路中,放大器输出端与地之间有一负载电阻。无论是否加负载电阻,其放大电器的直流负载线和静态工作点都与不带负载一样。当加入输信号后,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变仍以静态值为基础而变化。此时,输出电流流过的有效负载为集电极负载电阻与输出端负载电阻的并联——即交流负载线要比直流负载线要陡一些,其输出信号动态范围要比空载时要变小,能稳定输出电流——即为电流串联负反馈电路。
   简单判断:假设输出端对地短接,信号还在,则为电流负反馈。
3,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只有电流放大能力,而无电压放大能力
   电路中,放大器输出端与地之间有一负载电阻。当负载电阻阻值愈大其反馈量愈小,放大器放大倍数愈大。发射极输出电压恒小于1,担接近于1,其电压跟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能稳定输出电压——即为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
  简单判断:假设输出端对地短接,信号消失,则为电压负反馈。

网友:
楼主还没搞明白两个电路的作用,对射级跟随器电路来说一般是放大电流(或者改变输入输出阻抗),跟随器 时候,为了放大电流,一般集电极不接电阻或者接很小电阻(为了不让集电极电阻影响输出能力,如果有集电极电阻就有一个IC*RC的压降,电流大压降大),负载电阻和RE是并联的, 只要合适工作点,负载电流和R3没什么关系,这么说估计你还弄明白,如果你在我旁边我倒是可以讲清楚,其中要搞明白几个概念,三极管为什么能放大,RE,RC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放大电路都是分析小信号电路(共射除外),或者说为什么小信号电路的放大为什么比大信号线性等等,对共来说RC、RE其中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让放大电路更线性,钳制电流,还有为什么提供一个合适直流工作点

网友:
搞模拟至少要搞明白,为什么三极管能放大,怎么样放大而失真小(要知道三极管放大失真的必然性),搞懂线性、非线性,反馈

网友:
我听懂了,楼主问的是,同样这个电路,集电极输出时增益下降,发射极输出时增益上升。为啥?

你已经提到,一个是电压反馈,一个是电流反馈,并没有可比性。

集电极输出系电流反馈,稳定输出电流,反馈电阻R3变大时,电压增益变小了;
发射极输出系电压反馈,稳定输出电压,反馈电阻R3变大时,电流增益变小了。

网友:
楼主说的增益提高了,其实是误解。增益小的时候那是你电阻小到超出了三极管的驱动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xiexie谢谢 早就关注过您 您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谢谢版主 详细讲解了负反馈的原理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 版主说的对 对于基本的原理 我真的搞不清 版主所提到的 也正是学生学习的目标 多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推荐晶体管放大电路那本书,里面有句话,大概意思是,三极管放大,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把一个信号放大(一个信号输入,然后变大了),而是产生一个“相似”的信号(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