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用了个整流电路,用multisim仿真,负载开路时,测其内阻,发现竟然有2M欧姆左右,怎么会那么大?如图。

网友:
有的仿真软件测试的结果不好解释,与软件算法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的整流电路大体都是用这种单相桥式不控电容滤波整流电路,
整流输出电压实际值在0,9Vs~sqrt(2)Vs之间,考虑到交流电路的
瞬态响应,应在直流侧串联一电感。
至于你说的内阻问题我想测试的方法应该是在短路情况下测短路电流吧,
然后根据欧姆定理求出内阻。但我也没怎么看到哪里提到了变流电路的
内阻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整流电路之后接一个阻值很小的负载的话,那么负载两端的直流很小。我跟贴主用10V的交流整流之后接一个100m欧的负载,它两端的电流才1.V,到不了2v,如果提高负载阻值的话,两端电压也会增大一点。那么怎么才能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负载电压呢?这不是因为除负载之外的左端电路阻值过大造成的吗?

网友:
该“测量值”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
仿真软件,也仅仅是将一些公式加在程序里,用可视化的方法将元件显示出来,想从仿真中学习原理,是个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