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是高频变压器,还是电感滤波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01):
关于是高频变压器,还是电感滤波的问题求教
本人新手,在进行关于一个24v直流电机的控制器电路分析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特来求教。
电路是这样的,由市电220v交流进入,先经过一个整流桥,在流入一个400v 100uf的电容,出来后貌似经过了个可控开关进行斩波,然后进入了一个不知道是变压器,还是电感滤波的东西,后半部分电路还包含一个可控开关,然后接到电机。
问题:想知道在这个电路里是变压器合理还是电感线圈合理。
求教了,谢谢。
电路

网友A:
24v直流电机的控制器电路,是需要先有24V,产生24V电路的形式比较多。按楼主的描述,“不知道是变压器,还是电感滤波的东西”,应该是变压器。
建议楼主先搞清楚24v直流电机的控制的全部供电系统,在做其他什么分析,,,,包括后面的电机控制还要PWM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由于原来的电路无法调速,需要重新设计进行调速,我正在研究原来的电路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确实需要得好好研究一下
直流电机的调速电路,24V供电和控制电机的方法也很多。
给个文档 ,,仅供参考 供电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