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愚人节:用汽车点烟器给两个USB 充电

楼主:
我的微信公共账号是 '电子设计思路', 微信号 eedesign, 每周发一到两个最好的电路,关注要审核,只发给看得懂和喜欢电路的人。

点烟器一般给一个USB供电,但现在GPS,手机,pad, 一个明显不够用。

IC1产生一个5V电压,IC2将这个电压分配给两个输出口,同时把电流限制在500mA。

扫描下面二维码可以关注微信账号,超级电工,出手必是精品。

网友:
这个不错,真实用啊

网友:
电流限制在了500mA,因为一般的USB设别都在500mA以下。

但是iPad的充电电流需要1000mA.

网友:
MAX1558可用可不用的IC,

MAX1558/MAX1558H是用于USB应用的双路限流开关,具有自动复位功能。短路情况超过20ms时,自动复位电路将关闭开关,减小系统功耗。然后对短路输出进行测试,当短路状态解除后自动重启该通道。每个通道允许最高1.2A电流,可以满足所有USB端口的IEC规范。低静态电源电流(45µA)与低待机电流(3µA)能够在便携式应用中有效降低电源功耗。

MAX1558/MAX1558H提供几种安全特性来保护USB端口。内嵌的热过载保护可以限制功耗与结温。精确可编程的内部限流电路针对过载和短路故障提供输入电源保护。20ms的屏蔽故障特性使得电路可以忽略那些瞬态故障,如容性负载热插拔引起的故障,以避免向主机发出误报信号。MAX1558/MAX1558H还具有反向电流保护电路,开关关闭时可以阻止电流从输出流进输入。

网友:
500mA给手机,pad充电也能应急了,,这种电路关键是做好保护功能,比如开关关闭时可以阻止电流从输出流进输入等。

网友:
感谢分享,EE有你更加经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而且关了还能重新开。

网友:
就是价格有些小贵,这个方案。

网友:
我在亚马逊上买个一个TOMTOM的充电器,双USB,还带一个车充口,相当于三个充电口,只要9美元,做工非常好。成本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