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现在遇到3525半波驱动的死区异常

楼主:
过压是死区出现了较大的震荡,请问是什么原因,新手求帮助…

网友:
描述的问题不清,帮你贴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知道的大侠帮忙顶下啊……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也没有贴出部分电路图,也没有具体的测试数据,问题描述的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光替你顶有什么用,,,,

按sg3525的资料看,是通过控制8脚软启动脚的电压 来控制死区 ,8脚接16脚与地的分压电阻   用个电位器控制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手请见谅,我是直接将10脚拉低,8脚就接了个103的电容

网友:
路过,帮顶,楼下继续来回答解决楼主的问题,呵呵。

网友:
感谢绿茶,我现在的情况是过压时变压器的放电速度太慢,电感为15.9uh,请问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此图是测试的那个地方,整个电路是个什么东东,,遮遮掩掩的问题不明朗 哦,,呵呵

网友:
SG3525在输入电压比较低的时候,反馈没启作用,.输入电压升高后,   反馈电路有作用,9脚电压出现低脉冲。

3525死区时间是可调的,根据你电路,研究一下,有时为了适应驱动快速场效应管的需要,末级采用推拉式工作电路,使开关速度更陕,末级输出或吸入电流最大值可达400mA,具体的多测量一些地方,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这的热心网友大有人在,嘿嘿,愿新人们能够在这个大家庭得到温暖,望你多提问题,多参与活动,我们欢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是简单的变压器驱动的半桥全波的拓扑,这图是变压器初级的过压图

网友:
我现在的遇到的是我给电路带轻载时电路能正常工作,电流达到3A,变压器的初级波形也是正常的,但是带重载是,变压器的初级波形的死死区就会出现很大的振荡,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说明输出级功率管驱动可能有问题,或者变压器功率小。看看3525资料,试着增大的死区时间,看看能不能弥补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