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open Verilog Design File

楼主:
Error (10054): Verilog HDL File I/O error at moire_data.v(9): can't open Verilog Design File "E:kaifabanFPGAprojectmoire_datamoire_data1.txt"
编译时老出现上述错误,打开文件已经存在,请大家指教

网友:
重装软件!

网友A: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初学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初学接触

具体情况不清楚。
我正常,用文本编译器收索那个 要删除的 or 不能加入的。
然后 手动删除,添加

网友:
同求,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