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AVR芯片是好的还是坏的,另外如何判断程序是否 ...

楼主(2013-04-01):
如何判断AVR芯片是好的还是坏的,另外如何判断程序是否烧录到芯片中
在我们的产品中出现坏机的时候,很难判断是AVR坏了,还是其它部分坏了。有没有什么方法直接的判断AVR是好的还是坏的。越简单越好!
另外还有就是产品中出现坏机,经过调查是程序没有写进去,我想问一下各位AVR的高手,怎样方便的判断AVR芯片是否程序烧录进去了?我以前使用过ST的AVR他们的芯片是能够判断出来的,通过量两个脚的二极管导通值,烧录前大概是1.8,烧录后就变成1.6。但ATMEL公司的单片机如何判断呢!
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芯片
Atmel

网友A:
cl17726
读取识别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过别的牌子AVR,用万用表就能量出来。ATMEL没有这个功能吗?我们使用QFN32封装的换个IC不容易,关键不知道这个IC是否坏了。

楼主:
我手里有一片MEGA16和相应的开发板,可是烧入程序之后发现只有流水灯能工作,开发板使用HC573来分别控制LED和数码管,我怀疑是片子烧了,但不知除了往里下程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能判断AVR单片机好坏的办法,比如像51一样测某个管脚的输出脉冲,请了解的同志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