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复位中断编译问题

楼主:
大家好:
       一个关于msp430的复位中断的问题请教一下。
       是这样,我在用iar做开发环境的时候在测试复位中断,但是编译出现错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代码是这样(很简单):
#pragma vector = RESE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sset(void)
{
        __no_operation();
}
编译以后错误如下:

Building configuration: Interrupt0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main.c
Linking
Error[e16]: Segment RESET (size: 0x2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2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DE)RESET=FFFE-FF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none-"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ffe0-ffff            INTVEC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请给予帮助,不胜感谢!

网友:
估计是IAR软件不够智能?把__no_operation();放在一个单独的函数里或者用两个以上__no_operation();试试看看?或者用别的无实际意义操作结果的指令代替看看,这个NOP仿真指令还真没搞透彻

网友:
回复 楼主:

完全不对啊说的,是有一个设置不对。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了。
如果有更多的人参与就好了。
还是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原因呀?怎么解决的?

网友:
mcu型号选错了。

网友:
朋友,以上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急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对啊说的,是有一个设置不对。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了。
如果有更多的人参与就好了。
还是谢了!

怎么解决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