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FP引脚短路问题

楼主(2013-04-01):
LQFP引脚短路问题
LQFP引脚短路问题
手工焊接,焊接好的时候万能表测试VCC GND没有粘连,但是上电几分钟后VCC GND冒烟,焊锡膏不导电,断电后再上电也冒烟,摆一个小时后再上电可以坚持一分钟多,还是冒烟
读取芯片的识别字是对的,怎么办呢?
没有放大镜什么的,如何处理.
4片芯片都有问题,就是Atmega8那种引脚,VCC,GND在附近的
焊接
万能表
如何
上电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否匹配。
电路板线路是否正确。
楼下补充其他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