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DIML138板图求助

楼主(2013-04-01):
SEED-DIML138板图求助
使用的SEED-DIML138的开发板,光盘里提供的PDF的板图,给的DIM接口底板和核心板对不上啊,命名的方法和管脚数都对不上,比如GPIO170对应的是GPIO几呀,都搞不清楚了,求助
光盘
接口
开发

网友A:
因为底板是适应好几个主控板的,所以具体对应的是GPIO几,应该看主控板的定义就可以了。底板只是网络定义而已,不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现在的两张板图的DIM接口位置上对不上的

网友A:
不可能接口对不上呐,管脚对应的管脚,不要看net的定义
具体net的使用要看核心板的接口定义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SEED的技术支持电话咨询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X@8}U9MLE}EBUE273)]9PGF.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