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与HDMI转VGA推荐,以及黑屏无信号问题

楼主:
自从树莓派论坛官方网店上线以后,每天都有5个以上的客户反应,显示器无信号、黑屏的问题。其实都是正常的,不必惊慌,简单处理下就会OK的。
下面说一下:
HDMI转VGA本身需要吃掉300mA左右电流,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除了电源本身电流不足之外,留给其他USB等外设的电流会所剩无几,造成供电不足,视频输出、传输也就更难了,你要想点亮屏幕,实在有点“强人所难”。
所以一定要用带电源的HDMI转VGA转换器,如果不带,电流过大,也可能会造成硬件问题哦。

故此,一定要用带电源HDMI转VGA转换头!!!

具体解决无信号,黑屏等问题,请看这两篇文章:
http://www.shumeipai.net/thread-13936-1-1.html
http://www.shumeipai.net/thread-13937-1-4.html

网友:
能不能换个2A左右的供电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换个2A左右的供电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电源到板子上有个 元器件 电流限制,

同时电流大 ,在板子上 发热多,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电源HDMI转VGA转换头 ,电流 不走 板子,直接去 转换器,

所以不影响 板子

网友:
树莓派板子用起来感觉问题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