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示波器幅值和峰峰值竟然一样

楼主(2013-04-01):
示波器幅值和峰峰值竟然一样
我用泰克4000的数字示波器测量交流电压波形,发现幅值和峰峰值竟然一样,怎么回事?不解。。。
示波器

网友A:
从概念上说:
幅值是正弦波在一个周期内有2次到达的最大值。峰-峰值的意思就是正弦波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如幅值5V的正弦交流电的峰-峰值是5V-(-5V)即10V。如果是5V单级性正弦直流电压的话,峰-峰值就是5V-0V,还是5V。
从实际上,完整的双级交流幅值与峰-峰值不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