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定时器

楼主:
WDTCTL =WDTPW+WDTSSEL + WDTTMSEL + WDTCNTCL:为什么同时配置可以使看门狗定时器工作,但是WDTCTL = WDTPW; WDTCTL |= |WDTSSEL + WDTTMSEL + WDTCNTCL:看门狗定时器就不工作了。急求!!!

网友:
牛人

谢谢大神,果然如此

网友:
中断

菜鸟再次请教,为什么程序刚开始跑的时候,看门狗定时器的中断响应总比定时器A的中断响应快,(看门狗定时器定时1s,定时器A定时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