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降压电路发热烧坏,求助吖!!

楼主:
请教一下,我用MC34063做了一降压电路,按照规格书的电路,做了一块板,上电之后,MC34063马上发热,然后就烧掉了(因为就上电那会输出是5V,然后就变成24V了);
我用万用板焊的样品又可以正常工作,是我布板那里出问题了吗?希望有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MC34063这个东西,无论降压还是升压,都有很典型的电路。
在首贴中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所选的参数也是正确的,再仔细检测你的焊接装配,下面有个输出5v 0.6A的电路,供参考

网友:
原理图上没有R4 R5,,,,
这个电路的R2=0.33决定了最大供给电流,如果万用板焊的样能工作,再检查一下元件装配,,

网友:
烧坏IC很有可能是哪个地方短路了。

楼主布板时注意大电流回路。

网友:
会不会芯片本身有问题,换个品牌的34063试试

已经做成PCB了,短路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除非太不小心了

R2 0.33,差不多要1A电流了,只用过200mA的输出,1A的影响说不出

网友:
建议错误!对不起!是不是34063的管脚连接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没明白您的意思。。。呵呵

网友:
发现是10V输入的时候,输出还可以有5V,有一点点温度,然后输入24V的时候,马上就很烫手,然后就烧掉啦,输出电容也滚烫(16V),

网友:
在上图电路里面,输出电压由电阻R25和R26决定,输出电压和这2个电阻的关系为 Vout(输出电压)=1.25V(1+R1/R2 )
Ct( 定时电容):决定内部工作频率。Ct=0.000 004*Ton(工作频率)
,输出电压仅与R25和R26大小有关,因为1.25V为内部基准点不变,因此R25和R26两个电阻选取时精度不应该低于1%。开关频率则由电容C16决定,振荡器通过恒流源对外接在TC管脚(3脚)上的定时电容C16不断地进行充电和放电,以产生震荡波形。另外,34063能承受的电压,即输入输出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否则不能安全稳定的工作。
以上都是理论上的分析,现在还是怀疑楼主的板子上的器件正确否,或者制作的PCB板有问题,因为你用万用板焊的样品又可以正常工作么,,,再耐心一下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很感谢您帮忙分析,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电感不能横放啊,我是用工字型电感,把电感竖起来插就好了,不过不是很明白其中的问题,不知您是否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感不能横放?不是原因,重新横放或另焊块板验证之,,,当然工字电感本事就是直插安装的。

装配出现的问题五花八门。真正找出问题再下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后来从新布板了,结果还是一样;因为万用板焊的板子电容和电感都是竖起来的,所以我就试了,结果真的可以了;然后我从新焊了三块板子,两块电感是竖起来的,上电,正常,MC34063温度升高三四度吧。另一块板子电感横着放,上电,MC34063马上烫得不行,输出电容胀了起来,温度也异常;然后把故障的板子更换MC34063和输出电容,把电感竖起来焊接,上电后电路输出5V电压,MC34063温度略升一点点吧。
谢谢!

网友:
原来这样,也给我们大家提供了经验哦,有空好好分析分析

网友:
我立起来一样其输入和输出相等,即输入12V,输出也是12V,不是5V。怎样测试34063的好坏,谢谢!

网友:
mark,有需要再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后来从新布板了,结果还是一样;因为万用板焊的板子电容和电感都是竖起来的,所以我就试了,结果真 ...

帮忙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 谢谢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971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