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M360 为什么联不上机?

楼主:
我使用的J-LINK V8,IAR编译系统。对STM32调试正常。

ADuCM360 的整板耗电1mA多。使用SWD接口,

可怜的是,现在只有一片ADuCM360 ,无法和其它作比较,在刚装上CPU时,逐个脚量过,都是焊好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位高手帮帮冬天大哥

网友:
那就只能自己一步一步查了!

网友:
原因找来找去,还是没能连上调试。

会不会是我的JLINK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原因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原因了,是盗版J-LINK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盗版不能用?  请问您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您用正版jlink试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盗版的话,使用用新版的DLL文件就不能用的。网上找到别人的试验情况,
我改用V440的驱动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