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实现图像去噪算法。

楼主:
打算用小波实现图像去噪,对DSP学习时日尚浅。用的板子是CCStudio_v3.3.
求教源程序改怎么编写。图像的加躁去噪都不懂哎。求助呀!

ykn

网友:
MATLAB中有小波去噪举例,可以从MATLAB开始了解下,这样比较容易些,然后在倒腾到DSP上面,算法的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接触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
MATLAB 那个稍懂一点。用小波去噪在MATLAB上实现这个会了。但是怎样转到DSP上去实现就不懂该怎么做了。因为MATLAB的语言比较容易懂。但是DSP上的编程不会,您能不能指教下。主要是加噪去噪这段。DSP库文件里面有一段小波滤波的程序。但是不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
MATLAB 那个稍懂一点。用小波去噪在MATLAB上实现这个会了。但是怎样转到DSP上去实现就不懂该怎么做了。因为MATLAB的语言比较容易懂。但是DSP上的编程不会,您能不能指教下。主要是加噪去噪这段。DSP库文件里面有一段小波滤波的程序。但是不完整。

网友:
用DSP实现图像去噪算法。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071&fromuid=734989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