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摆娱乐:基于msp430的红外感应无线语音报警

楼主:
基于msp430,使用便宜简单的ASK超再生433M无线发送接受模块传输基于红外探测模块等的报警信号并通过msp430的PWM功能播放msp430片内的语音数据。
是初步实验,主要验证一下编解码的可行性,搭的线路,比较乱。
构成:
发射部分:红外模块(购买的成品,不贵),433M ASK无线发射模块(成品购买,便宜),LaunchPad一块,5V手机电源适配器
接受部分:433M 超再生无线接受模块(成品购买,便宜),LaunchPad一块,低通电路(LM358运放在面包板上搭建),电脑音箱,5V模拟电源,计算机USB口给LaunchPad供电

大致原理:红外模块感知人体移动,发出高电平信号,发射端LaunchPad连接红外模块的IO口产生IO中断,软键编码数据,发出一系列的不同宽度的脉冲信号驱动无线发射模块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开通停止相当于发出ASK无线信号。接受端的超再生无线接受模块接受到信号产生序列脉冲信号,接收端LaunchPad软件解码,识别地址和报警类型,根据片内存储的语音数据输出PWM信号经LM358运放构成的低通至电脑音箱。语音质量:8kHz取样率,8bit取样深度。

初步实验结果:还没有细调,搭建也不方便移动,发射端曾放到10米外的房间试验,中间隔两堵墙,完全没有问题。
后续:看情况,主要是觉得太无聊有点浪费时间。或许会自制电路板,当然还会添加功能。

优点:显摆,娱乐,低成本,或许还可以在低成本的相当于玩具类应用中使用
缺点:抗干扰能力比其它高级无线方法差很多,同频干扰问题应该很严重。用作监控人家容易专门对付,不过要真是想办法对付,手机恐怕也能被干扰收不到信号吧。

手机拍摄,很粗糙,以后要是再弄的话尽量注意弄好一点吧

网友:
这么快就出新制作,顶一个!

网友A:
原来是土话我说怎么听不懂呢.
搞电子的桌子好像都很乱,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这个地方是你的工作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收拾了一下屋里的一些东西,移走了一些东西,所以一些东西放得显得更乱,不过本来也挺乱的。
是我父亲的公房,破旧了,现在的学校说是危房要我搬走拆掉。
不是我不想走,可是我没着落去哪儿呀?
我晦暗惯了,住哪儿很有可能都一样。要是搬到别的地方就怕还是弄的乱七八糟的,我自己懊恼还弄得我父母以后恼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土话我说怎么听不懂呢.
搞电子的桌子好像都很乱,我的也是这样.
至于语音质量问题,我曾经用存储在SD卡的PCM数据播放,8K取样率8bit,还放歌曲呢,感觉还不错呢,就是用的Msp430G2xxx吆

网友B:
楼主新作品就是这个呀,膜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新作品就是这个呀,膜拜中。。。。

什么新作品,一时给折腾的没办法了想弄个办法制止一下,我都不耐烦弄这个
要想叫我走,采用这种办法也太折腾人了吧,小孩砸我的门砸我的院墙。小孩,从小就弄这些,悲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这样,给自己做安防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给自己做安防系统呢
要是真不到无赖之类的做安防系统就有用么?

无非是扯个喇叭发泄一下罢了。
门被弄坏好几次,我有没有什么工具材料,修好很麻烦呀,有时候得弄半天。墙也是两次给弄个洞,有一次的洞都能走人进来,害得我还要请人来帮弄,自己弄了一次由于天热手脏了又不好再多脱衣服,搞得浑身大汗

网友:
楼主 我做的题目是宿舍防火防盗的题目 刚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现在在编程上面遇到了一些问题 你可以指导一下我吗? 我也是基于这款单片机做的 有两个检测模块 一个是你的那个热释电BISS0001  还有一个是烟雾MQ2检测的 我也买了录放模块 现在在编程上遇到了问题 出不来结果 你可以指导指导我吗 我QQ894608055

网友:
有问题可以在论坛上问,大家也可以一起提看法。
我一般不怎么用QQ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下 我是用的msp430F5529的板子 我就是想编下那个人体检测和烟雾报警的程序, 我用的也是那个BISS0001做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我把人体检测的输入信号接在了P4.0口。编程如下
void delay()//延时程序
{
   int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void waibu(void)
{
            Dogs102x6_clearScreen();                     //清屏
            //uint16_t timeoutCounter;
            //int flag1 = 0;
            //int flag2 = 0;
        Dogs102x6_stringDraw(1, 0, "dormitory 503:",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6, 0, "press S1|S2 return", DOGS102x6_DRAW_INVERT);

        P4DIR=0x00;
        P4IN|=0x00;
               while(1)
               {
                    if(P4IN==1)
                    {
                            //delay();//延时抗干扰
                           //if(P4IN==1)
                           //{
                        //flag2 =1;
                       // break;
                              Dogs102x6_stringDraw(3, 0, "   smoke alarm!    ", DOGS102x6_DRAW_NORMAL);
                           //}
                           //else Dogs102x6_clearScreen();
                   }
               }
}
为什么屏幕上不会显示smoke alarm 是不是我编程哪里错了?

网友:
P4IN|=0x00;
这一句有无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似乎和你的现象关系不大,不另外最好用IO中断的方式

首先,BISS0001做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如果是买的市场上那种成品常见的,其好像只对运动的物体检测,即使一个人,在探测范围内但是理想的一动不动,好像也不一定会检测到。
另外,BISS0001做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如果是买的市场上那种成品常见的好像对人体温度发出的红外波段敏感,对烟雾是否能用我不太清楚。
第三,BISS0001做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如果是买的市场上那种成品,如果买来后没有改动调整过那两个可调电阻以及跳线(有的没有焊接,但是焊盘存在),默认是输出一个高电平脉冲信号,当然,这个脉冲宽度是很宽的,看来也不是您的现象的原因。
第四,BISS0001做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如果是买的市场上那种成品,BISS0001做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如果是买的市场上那种成品,如果买来后自己乱调整了两个电位器,可能会导致检测灵敏度发生变化,可能地址灵敏度不够检测不到,这个有可能会引起你的现象。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再琢磨这个模块了,有点记不清楚了,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能把你做的那个程序发下给我吗? 我参考参考 我看看具体的编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不是无线发送,就是一个IO口操作问题,不需要我的程序参考。
你可以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试一下,给BISS0001做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接上电源,测量输出端,人体在传感器前面晃一下,看看有无检测到的信号出现,就是万用表也会短时间跳动显示一下高电平的
另外,你应该使用菲涅耳透镜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哦 我就是感觉是编程出来问题 但就是找不到错在哪

网友:
楼主怎么不去找家公司安个脚,赚点钱日后自己也干啊,省的窝在小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