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小型四轴飞行器

楼主:
[项目名称]、基于TI C2000 LaunchPad的小型四轴飞行器
[功能描述]、以C2000为主控制作小型四轴飞行器
[实施方案描述]、就不必多说了吧
[软硬件框图]、

网友:
LZ后续做完了么?有其他内容可以分享的嘛~我最近在用C2000的28027做四轴

网友:
三相无刷电机

需要多片28027不!

网友:
无刷电机一般是三相的,F28027原生的PWM恐怕不够,用定时器模拟?

网友: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直接买现成的电调。

网友:
这个真是无限期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个想法我一直有,从上个星期开始动手实施中,不过我是用TMS320LF2407A,老芯片,这个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有12路PWM,三路控制做一个电调。就是电调换相不知如果处理,没有模拟比较器。今天看了微芯的资金料,发现用AD片里,在代码里滤波。感到最好位置换相。楼主,你用这个芯片能申请到样品

网友:
这个无刷电机功率要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手上有LaunchPad

网友:
德国费斯托公司研制的机器蜻蜓BionicOpter,翅膀采用碳纤维和箔材料,可使用手机进行控制

BionicOpter的4个翅膀可以单独振动,允许其朝任何方向飞行

BionicOpter能够朝着任何方向飞行,甚至能够盘旋,就像真正的蜻蜓一样

  BionicOpter能够单独振动每一个翅膀,控制每一个翅膀的振幅、频率和冲角,可快速加速、减速、转弯和后退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4月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德国费斯托公司研制出一款先进的机器蜻蜓,名为“BionicOpter”,能够做出各种犹如杂耍般的复杂飞行动作同时能够使用手机进行控制。这款机器蜻蜓的长度超过17英寸(约合43厘米),尺寸远超真正的蜻蜓。不过,它在空中飞行时的灵敏程度并不亚于真正的蜻蜓。

  BionicOpter能够朝着任何方向飞行,甚至能够盘旋,就像真正的蜻蜓一样。费斯托公司表示BionicOpter的4个翅膀采用碳纤维和箔材料,每秒可振翅20次,驱动蜻蜓在空中飞行。确切地说,它的飞行动作更像是游泳。BionicOpter的翼展达到63厘米,体长44厘米,重175克。

德研制先进机器蜻蜓媒体来源:新浪科技  与真正的蜻蜓一样,BionicOpter能够朝着任何方向飞行,进行最复杂的飞行机动。此外,BionicOpter还能单独振动每一个翅膀,用以进行减速和急转弯,加速和后退。费斯托公司的海因里希-弗洛特泽克博士表示:“之所以能够拥有这种独特的飞行能力要感谢轻量化设计以及所采用的各种装置,例如传感器、制动器、机械装置以及开环和闭环控制系统。所有这些都安装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内,彼此精确匹配。这意味着机器人第一次具备应对直升机、有翼飞机和滑翔机面临的所有飞行环境的能力。尽管在设计上非常复杂,这个高度集成的系统在操作方面却非常简单,可以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控制。”

  BionicOpter能够单独振动每一个翅膀,控制每一个翅膀的振幅、频率和冲角。这款机器蜻蜓拥有13度的自由度,可进行快速加速、减速、转弯和后退。BionicOpter的翅膀共采用9台伺服电动机。第一台伺服电动机安装在主体架构底部,负责调节翅膀的振动频率——每分钟振翅次数在900到1200次之间,频率在15到20赫兹之间。BionicOpter的4个关节均安装一台伺服电动机,独立控制翅膀的振幅,幅度在80到130度之间。每个翅膀最大可旋转90度,用以控制冲角,允许BionicOpter前进、后退或者侧向移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看过,很棒的

网友:
APC220的有效距离是1000米。短途飞行确实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