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祥点亮第一个二极管,我失败了,求助?帮我发现下问题

楼主:
1.我购买的是TX-IC板子
2.USB驱动按步骤驱动安装成功了
3.使用的是USB数据传输端口
4.程序无误,生成了hex文件
5.STC-ISP端口选择无误(COM7)
6.先冷启动然后上电,能够显示内外部震荡频率,但显示连接(握手)失败,使用它给的测试程序也显示相同状况
7.问题:是不是我板子硬件坏了(但是有晶振啊)   是不是细节设置没注意(但是我按视频教程操作的)

网友:
你可以先下一个他提供的测试程序看一下能不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
1.把波特率改小点,比如9600;
2.如果怀疑晶振,就用示波器看看;
3.重新插拔下USB;

网友:
STC 下载程序,软件处理下载状态,要先断电 ,在上电 时 软件会自动检测,会自动下载程序的。

网友:
先断开开关,导入hex文件后,点击下载,然后在半秒钟之内打开开关,试试

网友:
短接冒没有接错吧

网友:
下载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