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G2或LAUNCHXL-F28027或EK-LM4F120XL

楼主:
 请问大神这三个芯片具体有什么特点  还有我打算做机器人对抗方面应该选择哪个?

网友:
看那个熟悉用那个了

网友:
不了解什么叫机器人对抗

这个纯粹是为了玩的,选什么器件无所谓,根据你的要求复杂程度望高性能的器件方向选。对抗?是不是带dsp的好?TI毕竟在DSP上卖的东西过去不少。不懂,随便说说的
如果为了以后的技术经验储备,慎重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啦

网友:
你要是做机器人对抗的话 建议选用最后一个 因为他的内核是cortex-M4 比较高端点 DSP也凑活 就是第二个 不过这三块开发板好像是TI和浙大举办的大赛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