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的两个CAN模块?

楼主:
LM3S9B96的两个CAN模块能同时配置吗,通过其CAN接口再与外部接口卡连接?
这样是不是就构成了两个节点?
每个模块又具有32个报文对象,这个报文对象一次又能配置几个呢?
节点的数据是报文对象的数目还是集成的CAN模块的数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个 CAN 应该是独立的,可以看做一个是另一个的复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