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中电容仿真的问题

楼主:
我在multisim中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仿真,125khz方波输出,两路示波器显示,发现,电容的输入端信号为正负方波,输出端信号为叠加了直流电平,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容器的基本作用就是充电与放电,由此产生的波形,,,,,

网友:
这是输出的,刚好叠加了一个直流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输入的,示波器都是直流耦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是输入的,示波器都是直流耦合,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multisim可以当辅助工具,但不可过于依赖。其自身还有许多不完善。以前就见过运放输出几百伏电压

网友:
楼主是在电容的输入端信号为正负方波,,出现这种波形正好验证了电容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