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

楼主:
项目名称: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
功能描述:测量某一相交流支路的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因数
实施方案描述:互感器采样信号,经运放调理进AD,通过算法(fft或者均方根)计算交流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因数。
预期测量范围:电压0~300V,电流0~10A。具体与选用互感器有关。

网友:
DSP的优势在于数据处理能力强,在加上TI优化的算法库,数据处理上面具有超强优势。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看到你的方案,我提的跟你这个类似了。
你都测出电压电流和功率因数了为什么不把功率也算出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几天看了你的方案,咱们一样的。 时间迫近啊,你进展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想了一下,有点儿想的不太全,用隔离运放好像有点儿问题,还没有确定,实在不行也得用互感器,或者不隔离的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间不多了呀,要快啊。
我看你方案是电阻分压,我直接用互感器了,我自己的要求就是:电路简单、安全,能验证功能就可以了。一步一步往上面添加新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C2000 LaunchPad】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____方案篇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 ... page%3D2#pid1466609

【C2000 LaunchPad】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__工程创建篇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70600&page=1&extra=page%3D1#pid1466614

网友:
互感器选哪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SPT204A
电流选个xA:XmA就可以了。
这东西不是固定的,根据你自身要求选合适的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carnation: :carnation: :carnation: :carnation:

网友:
计划升级电压、电流表。所以电压、电流表名字就不适用了,换个“单相电能分析仪”名字拉风拉风。
1、用12864替代1602。显示计划加入电压、电流、谐波、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因数、频率。
2、优化原程序,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