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低功耗模式时的电流大小求解

楼主(2013-04-03):
菜鸟关于低功耗模式时的电流大小求解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LPM4;
}
写了这样一段代码,最后不是应该进入低功耗模式4了吗。然后用万用表串到电路中测电流,怎么是3mA啊,不是应该0.1~0.8uA的吗?
电流
,
void
,
include

网友A:
P2端口呢?默认是6个引脚为输入状态呀

楼主:
P2改为输出状态貌似没什么影响啊,倒是把连接仿真模块那几个跳线帽拔了,电流只有1.5mA,但也不是uA级啊,纠结。。

网友A:
p1.0好像接的LED呀?LED亮的?
P2.6和P2.7默认是晶体振荡功能的,但是你进入LPM4了已经不起振了还起作用?你把P2SEL设置为零看看有没有不同?
你用CCS么?要是用CCS的话用其中的Grace配置一下看看,如果电流正常了看看有什么不同?
IAR好像也可以什么低功耗提示,要设置一下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