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苦心学习,G2553驱动LCD1602终拿下

楼主:
经过差不多两个星期的学习、试验,终于用LaunchPadG2553把LCD1602驱动起来了,参考学习了坛友们之前发出来的资料和代码,但是调不通,无奈只能自己学习,然后编写代码,现在一切都能显示正常,现将关于LCD1602的资料和自己编写的代码和用于CCS开发的LCD1602的驱动发上来,请大家点评指正其中的不足之处。

驱动更新于2013.4.6日,由于之前的驱动在IO口配置上出现了BUG,我先前使用的是P1.0~P1.2作为控制信号输出,P2.4~P2.7作为数据总线,由于代码中对P2口的配置有问题,会导致连在P2口上的P2.0~P2.4管脚上的设备出错,本次更新主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对LCD输出信号的时候不会改变P2口上其他剩余管脚的输出。但是如果想要自行定义数据总线用的IO口,请勿必修改相关的IO口配置,以免出现不显示的情况。

LCD1602液晶资料及驱动For MSP430_4.6日更新版.zip

4.6日更新版

LCD1602_show.c

311 Bytes, 下载次数: 506

网友:
四线驱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四线驱动

网友:
非常欣赏楼主的精神!

鼓励!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鼓励,希望能跟版主好好学习

网友:
默默地+1~~~

网友:
好东西,顶一个,不过我今天已经解决了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5V的1602貌似供电不足。。。

网友:
还有,背光是怎么弄的??直接接的GND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LCD1602上有两个引脚A和K,A是背光的+极,K是背光的负极,连上板子上的VCC和GND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我用可变电压源做过试验,在4.5V的时候就有显示,只是显示得不是很清楚,加到4.8V的时候,就可以正常工显示了;我是直接从板子上的USB口接的5V电压给1602,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A 接的是几伏的电压,3.3 还是5 V?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双电源供电??一个给430 共 3.3 V , 另一个给 lcd 供?

网友:
回复 网友C:

A接3V背光就可以亮了,只是比较暗,但是可以正常用了,随着电压的增加,背光的亮度越来越高,这个背光其实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电压越大就越亮,但是最好不要超过5V,我用表测了一下,用5V给背光供电,背光的功耗达到了100mW,还是相当大的,如果用3V供电,只有6mW的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供电是这样的,我使用的是开发板上的USB进行供电,当然USB口的作用不仅仅是供电,还是调试接口,扯远了
LCD1602的5V我是直接从USB口接过来的,给液晶供电,单片机的VCC是经过一个降压芯片之后输出的,而液晶的背光供电就是取自这个VCC,以降低功耗,这应该算是单电压源供电,只是两个部分使用的电压值不同而已,你也可以把LCD的背光接到5V上去,如果你不再乎功耗的话

网友:
这么说,用一根数据线驱动也行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说过用一根数据线就能驱动的啊,至少4根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