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电话线的两根线有区分吗

楼主:
我用用户接口芯片am79r70这个芯片,接用户电话的两个接口分别是A(TIP)和B(RING),请问电话线的两根线在这两个口上是随便接的吗

网友:
电话线的两根线没有区别,随便接

网友:
这需要看你的电路结构,电话线路是分极性的,通常要在接入端串一个桥堆来实现接线的无极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