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内核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如果我用C8051F020单片机控制产生方波,请问一下,输出的波形是否叠加的有直流电平?还是直接就是正负正负这种波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过STC89C52可以产生正常的方波,只要你控制正确应该8051系列都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想再多问一个问题,一个正负方波通过一个电容时,假设可以正常通过,结果变成了正0正0这样的方波,怎么理解?

网友:
方波通过滤波之后还是方波?

网友:
如果是IO口直接输出,那么不会叠加什么直流电平,但也不是正负电压输出,而是接近VCC和GND的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GND不就是0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0可不是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