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96时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
这几天我用LM2596-5.0输出-5V的电压,按照TI官网上的图焊好电路板之后,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好了!!!

     可是,第二天我再上电之后电源显示过载,本来设定的是12V的输入电压一下子被拉低到1.7V,我很奇怪,然后我尝试加大电流,但是电流大了之后非但过载问题没有解决,芯片还特别烫。

     把板子检查了好多遍后,我决定重新焊了,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芯片是从TI申请的,应该不会是芯片问题。昨天重新焊好之后,还是和以前一样的问题。我都快崩溃了。。。。。。

  今天在检查板子的时候,不小心用万用表把LM2596的4,5脚给短路了,然后电源响了一下,过载问题竟然好了!!!!!我欣喜若狂,赶紧换上前面那个板子,上电,把4,5脚用万用表短接,然后拿开表头,过载问题就好了。

  不知道我这个问题大家以前遇到过没?  还有我想请大家说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个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
从描述看,估计是焊接时的焊锡碴或者什么,,造成。(只是怀疑)
相信楼主已经把LM2596的资料看很多遍了
资料把内部电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5脚低电平时 有输出电压,高电平时 无输出电压。
5脚相当于常见使能引脚,控制LM2596是否输出电压,如果OFF,那么输出电压为0V,输入与输出是断开的。。。

网友:
仔细阅读芯片资料,4脚是把输出端的电压反馈到闭环反馈回路。5脚可以利用逻辑电平把LM2596切断,使输入电流就降到大约80μA。将这个管脚的电压下拉到低于大约1.3V时,LM2596就被打开;而上拉到高于1.3V(最大到25V)时,LM2596就被关断。如果不需要使用这个功能,就可以把这个管脚接地或开路,使IC处于打开的状态。

至于楼主有没有这样的操作,也许属于偶然,但芯片应该属于自我保护了。但开始应该是装配上出现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我对LM2596的datasheet根本就没好好看,只是最近用到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才想到用LM2596做一个,原本以为只要按照人家TI的图焊好就行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今天板子上电之后还是老样子,短接4,5脚后他又正常了,然后我索性把4,5脚直接焊一块,这样做电源是没过载,但是输出电压变成了-1.32V

        本以为开关电源就是照别人的图焊焊板子,焊很多很多的板子。。。。。可是我错了,我的理论知识真的是太少了。。。。。。

网友:
首先要注意焊接,其次,储能电感以及续流二极管的选型要正确,另外PCB布局走线也要注意,楼主的问题要么是焊接方面的,要么是元件或PCB设计存在严重问题导致自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的储能电感是用的是这种:         刚好是33uH,然后电路图中的所有二极管我都是用1N5825,

您说的自激是?  对自激我也只是在模电上面听说过,不是很懂。。。。。

网友:
chunyang 版主是想提醒楼主,因为2596这种开关调节器,PCB版面布局图非常重要,对PCB布线有一定的要求,芯片规格书有说明。比如,反馈线要远离电感,电路中的粗线一定要短,最好用地线屏蔽,外接元器件要尽可能地靠近芯片,最好用地线屏蔽或单点接地,等等,,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确实和楼主说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按照推荐电路做的。不行。后来我就直接把C1、R1、R2全扔掉,5脚直接对地就好了。现在这些板子在顾客手里还是这么用的,两三年了,没找我。

网友A:
虽然芯片资料上米有说很多,但应该属于自我保护了,电子电路有时就是这样,遇到问题神秘的让你睡不着,
,有的个案问题其实无须搞的彻底明白,如果大批量的出现这样的问题,估计也好找了。

网友:
楼主用色环电感充当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是不行的,色环电感的载流能力、Q值、工作频率等都不行,明显发生了磁饱和,此时电感已不是电感了。注意电感可不是电感量参数满足就可以,还要注意额定工作电流、工作频率(由磁芯材料决定)和Q值等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不自激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用好点的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的观点,我估计他板子画的有问题···,还有就是电感,我还是头一次见别人在开关电源中用这种电感,一般都用那种绕线带屏蔽罩的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前几天课比较多,再加上攒了几周的作业,所以这个东西就放下没搞。。。。。

今天我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一下,过载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输出电压只有-1.3V,无奈之下我只能返回去又看2596的pdf,我觉得我的问题出在这里:

人家pdf中说的是启动电流要足够的大,接近4.5A,C1,R1,R2的功能是延迟启动,增大启动电流。(以前我把电源的输出电流设的很小,因为怕烧坏芯片)

由于我这边的电源最大电流只能输出3.2A,所以接下来我把输出电流调到最大(3.2A),电压输出8V,上电之后电源电流很快变的很小,电源也没有过载,输出电压接近-5V。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问题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耐心解答,这两天课太多了,没能及时回复,见谅。。

我今天把问题解决了(见我给8楼西门的回帖)。。。

还有想请教您说的用地线屏蔽是指在板子上最外围焊一圈地线吗?   我见他们做信号的这样干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想到选一个电感还要考虑这么多的东西,看来我还得好好学啊。。。。。

现在我把电感换成用磁环自己绕制的了,过大电流也不会发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自激用示波器要如何测?     我用的示波器是数字的,也不知道算不算好的

还有我的板子是自己焊的,背面的线的确走的有点乱。还没有想过要去画PCB,因为不太会画。。。

最后是关于电感的,我今天把电感换成用磁环绕的了,您说的带屏蔽罩的电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你自己吧问题解决啦,恭喜啊!输入尖峰电流的确要考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地线屏蔽要屏蔽的线 四周用地线围起来,然后在用一些过孔到引出,在高频电路和数字电路电路中常用,屏蔽对信号的干扰。

网友F:
请问一下,LM2596的5脚接地,是接芯片的地还是接的是-5V呢,谢谢~~求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虽然芯片资料上米有说很多,但应该属于自我保护了,电子电路有时就是这样,遇到问题神秘的让你睡不着,
, ...

我电感用的68uh的,,但是输出电压是-7.6v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电感用的68uh的,,但是输出电压是-7.6v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不一定是电感参数的问题
查查焊接连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2596简单,自己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
楼主,我现在 想要LM2596做一个电源 模块,能否帮忙下,48转5的。

网友:
2596 5脚 看这个图是设置为慢启动方式 也就是说开始通电的时候给前面电容充满蓄能, 5脚本身就具有开关功能 也可做开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LM2596的5脚接地,是接芯片的地还是接的是-5V呢,谢谢~~求指教

芯片地和-5V不就是同一个么?所谓电压只是一个相对值,这个电路其实就是把本来应该输出+5V的作为地,那么原本的0V就成了-5V喽。

网友:
我用这款ADJ输出的,接100uH电感,电路和手册的一样,工作一直很正常。

网友H:
怎么加一个数码管上去,我想做一个单片机小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加一个数码管上去,我想做一个单片机小车

LM2596只是一个供电芯片
数码管是在单片机后,要增加驱动芯片,比如74HL138,74LS595,SN7HC244等,要根据这些驱动连接,然后编程,,

网友:
2596对滤波电感要求很高的,绝对不能够用这种电感。最好是高频环形磁芯电感,或者购买带屏蔽的高频成品电感。网上都有卖的。

网友:
同意你的观点,我估计他板子画的有问题···,还有就是电感,我还是头一次见别人在开关电源中用这种电感,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当我的电流在2.2a以上是 它就短路 在2.2a以下就没有事  我用的是lm2596 adj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线屏蔽要屏蔽的线 四周用地线围起来,然后在用一些过孔到引出,在高频电路和数字电路电路中常用,屏蔽对 ...

我有一个问题,当我的电流在2.2a以上是 它就短路 在2.2a以下就没有事  我用的是lm2596 adj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个问题,当我的电流在2.2a以上是 它就短路 在2.2a以下就没有事  我用的是lm2596 adj

检查一下电感的额定电流符合要求不
不排除芯片本身有问题,带载能力不一定会短路
观察是否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