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不能调用集成库中的封装

楼主:
altium不能调用集成库中的封装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比如我在院里图中放置一个电阻,现在想更换该电阻的封装
我记得原来只用在封装的选项里面点浏览, 然后更换封装就好了。
但是现在不行,集成库已经添加,但是在可用的封装里面没有显示。

搜索封装也不能用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求指点。

网友:
还真是奇怪
把installed库删掉重新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
如沙发所言,很像属于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