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变量的问题

楼主:
我在main.c里定义了一个变量A,然后在fun.c里用extern声明了这个变量,fun.c的一个函数fun24()在一个while循环下使用了变量A,在中断函数中,触发中断,则A加1,然后如果我在int main()里直接调用fun24()的话,液晶显示的A的数值在实时变化,但是如果不在int main()里直接调用fun24()而是先调用fun0(),再通过菜单调用fun24()(就是进入fun24()函数的写的界面)A的值就不会实时变化了,如果退出fun24的界面,再通过菜单进入,A的值会变化,但不是实时变化,就是保持一个值不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我觉得逻辑上来看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请求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家伙看的我头昏眼花啊!
能不能直接贴程序啊

网友:
程序有点多,我就捡跟问题相关的贴哈
===============main.c============================
ulong Pulse_N1=0;
.....................
int main( void )
{
    Clock_Init();
    IoDir();
    Port_Init();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
    delay_ms(10);
    DS1302_write_time();                          //向DS1302写初始数据,如年月和时间等

    _EINT();                  //系统中断允许
    Display_Host();
    delay_ms(1000);
    GUI_FillSCR(YELLOW);
    fun0();                    //进入主菜单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P2(P2.1)中断服务子程序
__interrupt void P2_Interrupt(void)
{
   if(P2IFG==0X08 )
   {
     Pulse_N2++;
   }
   P2IFG=0;
}
============================fun.c====================
extern ulong Pulse_N1;
void fun0()//主菜单
{
   Port_Init();
   GUI_RectangleFill(0,0,138,5,GRAY);
   GUI_RectangleFill(0,0,5,272,GRAY);
   GUI_RectangleFill(133,0,138,272,GRAY);
   GUI_RectangleFill(0,267,138,272,GRAY);
   GUI_RectangleFill(0,70,138,72,GRAY);
   GUI_RectangleFill(0,135,138,137,GRAY);
   GUI_RectangleFill(0,200,138,202,GRAY);
   GUI_RectangleFill(139,0,479,272,YELLOW);
   DStr_H32_N96(5,22,"模式设置",BLUE,RED);
   DStr_H32_N96(5,87,"时间设置",BLUE,GRAY1);
   DStr_H32_N96(5,152,"查询功能",BLUE,GRAY1);
   DStr_H32_N96(5,217,"报警设置",BLUE,GRAY1);
}
..........................省略了...........................
void fun24()
{
    GUI_FillSCR(YELLOW);
    GUI_HLine(5,30,475,RED);
    DrawString(5,40,"间隔时间",BLUE,YELLOW,TRANSP);
    if(Interval_time==5)
    {DrawString(80,65,"5 minutes",BLUE,YELLOW,TRANSP);}
    if(Interval_time==10)
    {DrawString(80,65,"10 minutes",BLUE,YELLOW,TRANSP);}
    if(Interval_time==20)
    {DrawString(80,65,"20 minutes",BLUE,YELLOW,TRANSP);}
    if(Interval_time==30)
    {DrawString(80,65,"30 minutes",BLUE,YELLOW,TRANSP);}
    if(Interval_time==60)
    {DrawString(80,65,"1 hour",BLUE,YELLOW,TRANSP);}
    if(Interval_time==120)
    {DrawString(80,65,"2 hours",BLUE,YELLOW,TRANSP);};
    GUI_HLine(5,90,475,RED);

    DrawString(5,100,"间隔期内排量:",BLUE,YELLOW,TRANSP);
    DStr_H32_N96(20,140,"127",BLUE,YELLOW);
    GUI_RLine(200, 115, 265, RED);
    DrawString(210,100,"总尿量:",BLUE,YELLOW,TRANSP);
    DrawString(178,245,"mL",BLUE,YELLOW,TRANSP);
    DrawString(445,245,"mL",BLUE,YELLOW,TRANSP);

    uchar temp1;
    while((P1IFG&BIT4)==0)
    {
     Urine_V1=(uint)(0.107*Pulse_N1+9);
     Urine_V2=(uint)(0.306*Pulse_N2+10);
     Urine_V=Urine_V1+Urine_V2;

     Urine_N[0]=(Urine_V/1000)%10;           //千位
     Urine_N[1]=(Urine_V/100)%10;            //百位
     Urine_N[2]=(Urine_V/10)%10;             //十位
     Urine_N[3]=Urine_V%10;                  //个位
     for(uint i=0;i<4;i++)
     {
        temp1=(Urine_N
& 0x0F) + '0';
        DrawSingleAscii96xx(230+i*48,140,temp1,BLUE,YELLOW);
     }
    //显示时间
    Display_Time_Yes();
    }
}

相关的程序就是这样的,如果在main函数里直接调用fun24()的话,就可以实时显示变量的变化,如果先进入fun0(),通过菜单进入fun24()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程序贴出来了,还请你给予帮助

网友:
大侠们帮帮忙呀,解决不了了、、、

网友:
extern volatile ulong Pulse_N1 = 0;//定义
extern volatile ulong Pulse_N1;//声明
类似的全局变量在定义和声明时都加上volatile ,防止被编译优化,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