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啊,MSP-EXP430F5529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复不了位

楼主:
最近才发现,MSP-EXP430F5529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复不了位啊,这是怎么回事,检查线路是对的啊,没有哪儿断路啊

网友:
跟电源选择有关的,建议看看电路图

rttttttt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为什么用eZ那个usb口,按复位键没起作用,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啊,你万用表测试下管脚是不是有效接通了,是不是有虚焊,我的好久了都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如果插板载仿真器,需要将JP16的TEST跳冒取下,按复位键才可以复位,但是就不能直接下程序了,这是为什么啊,电路图看不懂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