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一点学Linux C】交叉编译时候如何配置连接库的搜索路径

楼主:
交叉编译的时候不能使用本地(i686机器,即PC机器,研发机器)机器上的库,但是在做编译链接的时候默认的是使用本地库,即/usr/lib,/lib两个目录。因此,在交叉编译的时候,要采取一些方法使得在编译链接的时候找到需要的库。
首先,要知道:编译的时候只需要头文档,真正实际的库文档在链接的时候用到。 (这是我的理解,假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网上各位大侠指教) 然后,讲讲如何在交叉编译链接的时候找到需要的库。
(1)、交叉编译时候直接使用-L和-I参数指定搜索非标准的库文档和头文档的路径。例如:
arm-linux-gcc test.c -L/usr/local/arm/2.95.3/arm-linux/lib -I/usr/local/arm/2.95.3/arm-linux/include
(2)、使用ld.so.conf文档,将用到的库所在文档目录添加到此文档中,然后使用ldconfig命令刷新缓存。
(3)、使用如下命令:
$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usr/local/arm/2.95.3/arm-linux-lib
参见《ld.so.conf 文档和PKG_CONFIG_PATH变量》这篇文章。
通过环境变量LD_LIBRARY_PATH指定动态库搜索路径(!)。
通过设定环境变量LD_LIBRARY_PATH也可以指定动态库搜索路径。当通过该环境变量指定多个动态库搜索路径时,路径之间用冒号":"分隔。
不过LD_LIBRARY_PATH的设定作用是全局的,过多的使用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应用程序的运行,所以多用在调试。(LD_LIBRARY_PATH的缺陷和使用准则,可以参考《Why LD_LIBRARY_PATH is bad》 )。通常情况下推荐还是使用gcc的-R或-rpath选项来在编译时就指定库的查找路径,并且该库的路径信息保存在可执行文件中,运行时它会直接到该路 径查找库,避免了使用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查找。
(4)、交叉编译时使用软件的configure参数。例如我编译minigui-1.3.3,使用如下配置:
#!/bin/bash
rm -f config.cache config.status
./configure --build=i686-linux --host=arm-linux --target=arm-linux \
CFLAGS=-I/usr/local/arm/2.95.3/arm-linux/include \
LDFLAGS=-L/usr/local/arm/2.95.3/arm-linux/lib \
--prefix=/usr/local/arm/2.95.3/arm-linux \
--enable-lite \
--disable-galqvfb \
--disable-qvfbial \
--disable-vbfsupport \
--disable-ttfsupport \
--disable-type1support \
--disable-imegb2312py \
--enable-extfullgif \
--enable-extskin \
--disable-videoqvfb \
--disable-videoecoslcd
这里我配置了CFLAGS和LDFLAGS参数,这样一来,我就不用去修改每个Makefile里-L和-I参数了,也不用再去配置LD_LIBRARY_PATH或改写ld.so.conf文档了。
Linux下动态库使用小结
1. 静态库和动态库的基本概念
静态库,是在可执行程序连接时就已经加入到执行码中,在物理上成为执行程序的一部分;使用静态库编译的程序运行时无需该库文件支持,哪里都可以用,但是生成的可执行文件较大。动态库,是在可执行程序启动时加载到执行程序中,可以被多个可执行程序共享使用。使用动态库编译生成的程序相对较小,但运行时需要库文件支持,如果机器里没有这些库文件就不能运行。
2. 如何使用动态库
如何程序在连接时使用了共享库,就必须在运行的时候能够找到共享库的位置。linux的可执行程序在执行的时候默认是先搜索/lib和/usr/lib这两个目录,然后按照/etc/ld.so.conf里面的配置搜索绝对路径。同时,Linux也提供了环境变量LD_LIBRARY_PATH供用户选择使用,用户可以通过设定它来查找除默认路径之外的其他路径,如查找/work/lib路径,你可以在/etc/rc.d/rc.local或其他系统启动后即可执行到的脚本添加如下语句:LD_LIBRARY_PATH =/work/lib:$(LD_LIBRARY_PATH)。并且LD_LIBRARY_PATH路径优先于系统默认路径之前查找(详细参考《使用LD_LIBRARY_PATH》)。
不过LD_LIBRARY_PATH的设定作用是全局的,过多的使用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应用程序的运行,所以多用在调试。(LD_LIBRARY_PATH的缺陷和使用准则,可以参考《Why LD_LIBRARY_PATH is bad》 )。通常情况下推荐还是使用gcc的-R或-rpath选项来在编译时就指定库的查找路径,并且该库的路径信息保存在可执行文件中,运行时它会直接到该路径查找库,避免了使用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查找。
3.库的链接时路径和运行时路径
现代连接器在处理动态库时将链接时路径(Link-time path)和运行时路径(Run-time path)分开,用户可以通过-L指定连接时库的路径,通过-R(或-rpath)指定程序运行时库的路径,大大提高了库应用的灵活性。比如我们做嵌入式移植时#arm-linux-gcc $(CFLAGS) –o target –L/work/lib/zlib/ -llibz-1.2.3 (work/lib/zlib下是交叉编译好的zlib库),将target编译好后我们只要把zlib库拷贝到开发板的系统默认路径下即可。或者通过-rpath(或-R )、LD_LIBRARY_PATH指定查找路径。
小问题:
1.编译时的-L选项是否影响LD_LIBRARY_PATH的值?
举一个实例:
当前文件夹结构如下:
test.c tools/
tool下有tool.c tool.h my_err.h 以及由此生成的libtool.so
tool下编译生成库文件
gcc -Wall -g -shared -o tool.so tool.c
在当前文件夹引用:
gcc -Wall -g –o test.c -Ltools -ltool
编译不报错,但是运行加载的时候就出现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如果将该库文件拷贝到/usr/lib下就没有错误,正常运行。
说明编译时的-L选项并不影响环境变量LD_LIBRARY_PATH,-L只是指定了程序编译连接时库的路径,并不影响程序执行时库的路径,系统还是会到默认路径下查找该程序所需要的库。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