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
本人在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开关电源的毕业设计,思路是这样的,键盘预置电压,控制单片机进行脉宽调制,使输出电压在大范围内可调,输入220V,输出为3~30V线性可调,不知电路方面该如何设计,请论坛的各位指导指导,由衷感谢!!!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你们导师肯定给你们讲过,,
主要是看做设计的童鞋对单片机应用到什么程度,,以下说法包括所有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大概范围
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单从对电源输出的控制来说,可以有几种控制方式.
1,是单片机输出一个电压(经DA芯片或PWM方式),用作电源的基准电压.这种方式仅仅是用单片机代替了原来的基准电压,可以用按键输入电源的输出电压值,单片机并没有加入电源的反馈环,电源电路并没有什么改动.这种方式最简单.
2,是单片机扩展AD,不断检测电源的输出电压,根据电源输出电压与设定值之差,调整DA的输出,控制PWM芯片,间接控制电源的工作.这种方式单片机已加入到电源的反馈环中,代替原来的比较放大环节,单片机的程序要采用比较复杂的PID算法.
3,是单片机扩展AD,不断检测电源的输出电压,根据电源输出电压与设定值之差,输出PWM波,直接控制电源的工作.这种方式单片机介入电源工作最多.
4,最彻底的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但对单片机的要求也最高.要求单片机运算速度快,而且能够输出足够高频率的PWM波.这样的单片机显然价格也高.

网友:
你的回答对我帮助很大,谢谢你!有个问题请教你,就是加PWM芯片和直接用单片机输出PWM脉冲这两种方法,哪个更合理?

网友:
这个没有合理不合理,PWM芯片控制的目前比较常用。用单片机输出PWM脉冲好像智能一些,但取决与驾驭单片机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