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一点学Linux C】__raw_writel()

楼主:
在邮件列表里讨论了一下writel是如何实现的,这个函数实现在操作系统层,有内存保护的情况下,往一个寄存器或者内存地址写一个数据。

在arch/alpha/kernel/io.c中有
188 void writel(u32 b, volatile void __iomem *addr)
189 {
190     __raw_writel(b, addr);
191     mb();
192 }

这样一个writel函数的作用应该是向一个地址上写一个值,我想知道这个函数底下具体实现的细节,于是往下继续跟踪代码:__raw_writel(b, addr);

129 void __raw_writel(u32 b, volatile void __iomem *addr)
130 {
131     IO_CONCAT(__IO_PREFIX,writel)(b, addr);
132 }

再往下跟踪 IO_CONCAT,在对应的io.h中的定义如下:
134 #define IO_CONCAT(a,b)  _IO_CONCAT(a,b)
135 #define _IO_CONCAT(a,b) a ## _ ## b
这段代码前几天问过了,是标示将两边的字符串连接起来的意思。

跟踪__IO_PREFIX 定义如下
501 #undef __IO_PREFIX
502 #define __IO_PREFIX     apecs

到这里就结束了,再往下我就晕了,有问题如下:
1、到底是怎么将数据写入地址的?我把这些单独提取出来,进行预编译,宏展开后,发现是这样的:
void __raw_writel(                                )
{
    apecs_writel(b, addr);
}
但是在内核里根本就没找到apecs_writel函数,请帮忙解释下。

For the first question,
you should refer to the file "arch\alpha\kernle\Machvec_impl.h"
"~\Machve.h" "~\io.c" "~\io.h" "~\core_**.h".

as you have analysized before, in the file Machvec_impl.h and Machve.h,
DO_CIA_IO,IO,IO_LITE, these three macros implement the symbole
connection between ** arch and writel function, and the function
pointer initializations.
so, the details implementation to writel is to init the
alpha_machine_vector structure and the definition to the relevant
function pointer invoked to complete the low-level write operation.

.mv_writel =CAT(low,_writel),<---IO(CIA,cia)<-->cia_writel(b, addr); <---

writel(b, addr)-->__raw_writel(b, addr);--->cia_writel(b,addr)---------------

For the second quesiton,
mb()--->__asm__ __volatile__("mb": : :"memory");
so, it is a memory barrier for alpha architecture to ensure some
operations before some actions could be occured.
and, it is similiar with the barrier() in x86 platform/arm platform.

继续阅读代码,看看定义__IO_PREFIX之后紧接着包含了哪个头文件。在哪个头文
件里面寻找答案。对于你的apsec,看看以下代码段(linux-2.6.28-rc4)

arch/alpha/include/asm/core_apecs.h
------------------------------------------
#undef __IO_PREFIX
#define __IO_PREFIX             apecs
#define apecs_trivial_io_bw     0
#define apecs_trivial_io_lq     0
#define apecs_trivial_rw_bw     2
#define apecs_trivial_rw_lq     1
#define apecs_trivial_iounmap   1
#include
------------------------------------------

arch/alpha/include/asm/io_trivial.h
------------------------------------------
__EXTERN_INLINE void
IO_CONCAT(__IO_PREFIX,writel)(u32 b, volatile void __iomem *a)
{
       *(volatile u32 __force *)a = b;
}
就是最终通过*(volatile u32 __force *)a = b;
来写入数据的。
如果在没有os,没有mmu的情况下,当开发板裸跑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一句话就一切ok:
*(unsigned long *)addr = value;

在阅读linux 2.6.23内核代码中遇到mb()/rmb()/wmb() 这几个宏,不明白如何使用,
在分析其汇编代码后,大概的了解了这和内存屏障有关,代码如下:

#define X86_FEATURE_XMM2 (0*32+26) /* Streaming SIMD Extensions-2 */

......

#define mb() alternative("lock; addl $0,0(%%esp)", "mfence", X86_FEATURE_XMM2)
#define rmb() alternative("lock; addl $0,0(%%esp)", "lfence", X86_FEATURE_XMM2)

#ifdef CONFIG_X86_OOSTORE
/* Actually there are no OOO store capable CPUs for now that do SSE,
but make it already an possibility. */
#define wmb() alternative("lock; addl $0,0(%%esp)", "sfence", X86_FEATURE_XMM)
#else
#define wmb() __asm__ __volatile__ ("": : :"memory")
#endif

.......

/*
* Alternative instructions for different CPU types or capabilities.
*
* This allows to use optimized instructions even on generic binary
* kernels.
*
* length of oldinstr must be longer or equal the length of newinstr
* It can be padded with nops as needed.
*
* For non barrier like inlines please define new variants
* without volatile and memory clobber.
*/
#define alternative(oldinstr, newinstr, feature) \
asm volatile ("661:\n\t" oldinstr "\n662:\n" \
      ".section .altinstructions,\"a\"\n" \
      "   .align 4\n" \
      "   .long 661b\n"          /* label */ \
      "   .long 663f\n"    /* new instruction */ \
      "   .byte %c0\n"          /* feature bit */ \
      "   .byte 662b-661b\n"    /* sourcelen */ \
      "   .byte 664f-663f\n"    /* replacementlen */ \
      ".previous\n" \
      ".section .altinstr_replacement,\"ax\"\n" \
      "663:\n\t" newinstr "\n664:\n" /* replacement */\
      ".previous" :: "i" (feature) : "memory")
内存屏障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编译器的优化和CPU的乱序执行。
编译器在优化的时候,生成的汇编指令可能和c语言程序的执行顺序不一样,在需要 程序严格按照c语言顺序执行时,需要显式的告诉编译不需要优化,这在linux下是通过barrier()宏完成的,它依靠volidate关键字和 memory关键字,前者告诉编译barrier()周围的指令不要被优化,后者作用是告诉编译器汇编代码会使内存里面的值更改,编译器应使用内存里的新 值而非寄存器里保存的老值。
同样,CPU执行会通过乱序以提高性能。汇编里的指令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看到的顺序执行的。linux中通过mb()系 列宏来保证执行的顺序。具体做法是通过mfence/lfence指令(它们是奔4后引进的,早期x86没有)以及x86指令中带有串行特性的指令(这样 的指令很多,例如linux中实现时用到的lock指令,I/O指令,操作控制寄存器、系统寄存器、调试寄存器的指令、iret指令等等)。简单的说,如 果在程序某处插入了mb()/rmb()/wmb()宏,则宏之前的程序保证比宏之后的程序先执行,从而实现串行化。wmb的实现和barrier()类 似,是因为在x86平台上,写内存的操作不会被乱序执行。
实际上在RSIC平台上,这些串行工作都有专门的指令由程序员显式的完成,比如在需要的地方调用串行指令,而不像x86上有这么多隐性的带有串行特性指令(例如lock指令)。所以在risc平台下工作的朋友通常对串行化操作理解的容易些。

原文地址

网友:
__raw_read/writeX()系列函数用来向那些以“静态”方式——定死的——定义地址的寄存器写入/读出它们的值。比如,CPU上的核心寄存器,终端控制器的寄存器等等。这些函数包括:
__raw_writel() / __raw_readl()
__raw_writew() / __raw_readw()
__raw_writeb() / __raw_readb()

而readl()/writel()系列函数用于给ioremap()等同类函数取得的IO地址区域写入值,或者读出该区域的值。ioremap()函数可以用来取得某个外设映射到逻辑地址空间的地址。可以理解为某种动态的映射。在某些体系结构上,比如ARM,外设的内存地址映射却是静态映射的。这些函数包括:
readl() / writel()
readw() / writew()
readb() / writ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