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CC与地

楼主:
430开发板上 DVCC与地接104是什么原因啊,在datasheet有写吗,具体接多少个有没有量度呢?
还有就是3.3V,5V,AVCC,DVCC这几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
DVCC与地接104:这个是去耦电容,104是经验值
DVCC:430的数字电源,一般是3.3V
AVCC:430模拟电源,亦可接3.3V,并尽量保持该电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