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M360-总算进入了调试模式,SEGGER公司真坑嗲啊

楼主:
1、背景

近来要玩ADuCM360,所以就装了个高板本的IAR,安装后提示安装新的J-LINK驱动,-----  当然,换个高版本的不是更好吗?随即就安装了。

过去曾用过IAR配合J-LINK搞过STM32,心想,这次的ADuCM360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吧!

2、绕圈

在接上ADuCM360目标板时,使用SWD调试,怎么也连接不上,和没有接J—LINK是一样的。

因为过去使用它调试STM32很正常,也很好用。总怀疑目标板有什么问题。但查来查去却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手里只有一块ADuCM360芯片,也无法和其它比较。所以一二再,再二三地找电路板的毛病。

    板子找不到原因,放了一天,但还是不死心。

   拿出原来调试正常的STM32板,接上调试,------   也是无法联机!!怪!

3、曙光

      网上查了下,J-LINK V8有盗版的,SEGGER公司为了它们的利益,在后来的驱动就对盗版的V8大力封杀!
随即就找了个过去的V440的驱动安装,将STM32板接上,----  进入了调试模式!

     马上接上了ADuCM360板,虽然出了些小问题,但都是常见的,
              ---------------  最后,总算进入了调试模式,可以单步执行语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冬天请教一下,您主要是做什么呢?感觉您很用心地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块板子只是试用一下ADI带CPU的24位ADC的性能,没有具体要做的目标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调试ADuCM360 , 老是出问题。程序可以下载,不过不能运行。开始出现 * JLink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manually halting CPU...。按RESET后,出现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6 (XP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0 (R0) while CPU is running。。。。

这是芯片(在某宝上购买的)问题么?还是JLINK 的问题。

如芯片,你可以提供你的采购渠道么,。

软件用 MDK5.29  ,JLING DRIVER  用的是J-Flash V6.5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冬天请教一下,您主要是做什么呢?感觉您很用心地说

你的头像不错,本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