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 串口求助

楼主:
我使用G2553的串口的历程,发送数据可以进入接收中断中,但是屏蔽TXBUF=RXBUF,把接收寄存器中的值赋给一个变量,就只能进入一次中断,之后就不进入了?求大神指点,就是例程更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msp430g2553.h"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temp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最后一句如果改成UCA0TXBUF = UCA0RXBUF就可以进入中断,否则只能进一次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temp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直接看UCA0RXBUF寄存器值不行吗?

网友:
对照正确的例程,总不是把哪给改坏了才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 不加UCA0TXBUF的程序就不行  进入不了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真不行!这个就是例程改的  我就不想用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