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ADuCM360】第一个程序 ----- 闪闪灯

楼主:
闪灯的程序,是单片机中最简单的,

如果能让LED闪起来,说明项目平台的拾搭建是成功的,项目的基本设置是正确的。

这是迈出的第一步。---  万事开头难、 头三脚难踢啊

一、general  Options

二、C编译器设置

三、连接选项

网友:
程序部分

int main (void)
{
   WdtCfg(T3CON_PRE_DIV1,T3CON_IRQ_EN,T3CON_PD_DIS);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resets
   DioOen(pGP1,0x80);                              // Set P1.7 as an output to toggle the LED
   //Disable clock to unused peripherals
   ClkDis ( CLKDIS_DISSPI0CLK |
           CLKDIS_DISSPI1CLK |
           CLKDIS_DISI2CCLK |
           CLKDIS_DISUARTCLK |
           CLKDIS_DISPWMCLK |
           CLKDIS_DIST0CLK |
           CLKDIS_DIST1CLK |
           CLKDIS_DISDACCLK |
           CLKDIS_DISDMACLK |
           CLKDIS_DISADCCLK );
   ClkCfg(CLK_CD0,CLK_HF,CLKSYSDIV_DIV2EN_DIS,CLK_UCLKCG);            // Select CD0 for CPU clock - 16Mhz clock

   while (1)
   {
      DioTgl(pGP1,0x80);   // Toggle P1.7
      delay(0x60000);      // Delay routin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您亲自操作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找个跑腿的,可以供不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教我,我可以给您跑腿,愿意为您效劳,哈哈,就是。。。我比较笨啦,得耐心教才行

网友:
顶一下。跑起来了就好了。

网友:
跑腿的很多,楼主只要不嫌弃

网友:
+1 ADUCM360 +LTC2983 的spi通讯搞不出来了

网友:
这颗芯片性能杠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