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LaunchPad电容触摸例程

楼主:
//******************************************************************************
//  MSP430G2xx3 Demo - Capacitive Touch, Pin Oscillator Method, 1 button
//
//  Description: Basic 1-button input using the built-in pin oscillation feature
//  on GPIO input structure. PinOsc signal feed into TA0CLK. WDT interval is used
//  to gate the measurements. Difference in measurements indicate button touch.
//  LEDs flash if input is touched.
//
//  ACLK = VLO = 12kHz, MCLK = SMCLK = 1MHz DCO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1|<--Capacitive Touch Input 1
//            |                 |
//  LED 2  <--|P1.6             |
//            |                 |
//  LED 1  <--|P1.0             |
//            |                 |
//            |                 |
//
//   Brandon Elliott/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November 2010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 Define User Configuration values */
/*----------------------------------*/
/* Defines WDT SMCLK interval for sensor measurements*/
#define WDT_meas_setting (DIV_SMCLK_512)
/* Defines WDT ACLK interval for delay between measurement cycles*/
#define WDT_delay_setting (DIV_ACLK_512)

/* Sensor settings*/
#define KEY_LVL     220                     // Defines threshold for a key press
/*Set to ~ half the max delta expected*/

/* Definitions for use with the WDT settings*/
#define DIV_ACLK_32768  (WDT_ADLY_1000)     // ACLK/32768
#define DIV_ACLK_8192   (WDT_ADLY_250)      // ACLK/8192
#define DIV_ACLK_512    (WDT_ADLY_16)       // ACLK/512
#define DIV_ACLK_64     (WDT_ADLY_1_9)      // ACLK/64
#define DIV_SMCLK_32768 (WDT_MDLY_32)       // SMCLK/32768
#define DIV_SMCLK_8192  (WDT_MDLY_8)        // SMCLK/8192
#define DIV_SMCLK_512   (WDT_MDLY_0_5)      // SMCLK/512
#define DIV_SMCLK_64    (WDT_MDLY_0_064)    // SMCLK/64

#define LED_1   (0x01)                      // P1.0 LED output
#define LED_2   (0x40)                      // P1.6 LED output

// Global variables for sensing
unsigned int base_cnt, meas_cnt;
int delta_cnt;
char key_pressed;
int cycles;
/* System Routines*/
void measure_count(void);                   // Measures each capacitive sensor
void pulse_LED(void);                       // LED gradient routine

/* Main Function*/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P2SEL = 0x00;                             // No XTAL
  P1DIR = LED_1 + LED_2;                    // P1.0 & P1.6 = LEDs
  P1OUT = 0x00;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able interrupts

  measure_count();                          // Establish baseline capacitance
    base_cnt = meas_cnt;

  for(i=15; i>0; i--)                       // Repeat and avg base measurement
  {
    measure_count();
      base_cnt = (meas_cnt+base_cnt)/2;
  }

  /* Main loop starts here*/
  while (1)
  {
    j = KEY_LVL;
    key_pressed = 0;                        // Assume no keys are pressed

    measure_count();                        // Measure all sensors

      delta_cnt = base_cnt - meas_cnt;  // Calculate delta: c_change

      /* Handle baseline measurment for a base C decrease*/
      if (delta_cnt < 0)                    // If negative: result increased
      {                                     // beyond baseline, i.e. cap dec
          base_cnt = (base_cnt+meas_cnt) >> 1; // Re-average quickly
          delta_cnt = 0;                    // Zero out for pos determination
      }
      if (delta_cnt > j)                    // Determine if each key is pressed
      {                                     // per a preset threshold
        j = delta_cnt;
        key_pressed = 1;                    // key pressed
      }
      else
        key_pressed = 1;

    /* Delay to next sample, sample more slowly if no keys are pressed*/
    if (key_pressed)
    {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0; // ACLK/(0:1,1:2,2:4,3:8)
      cycles = 20;
    }
    else
    {
      cycles--;
      if (cycles > 0)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0; // ACLK/(0:1,1:2,2:4,3:8)
      else
      {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3; // ACLK/(0:1,1:2,2:4,3:8)
        cycles = 0;
      }
    }
    WDTCTL = WDT_delay_setting;             // WDT, ACLK, interval timer

    /* Handle baseline measurment for a base C increase*/
    if (!key_pressed)                       // Only adjust baseline down
    {                                       // if no keys are touched
        base_cnt = base_cnt - 1;            // Adjust baseline down, should be
    }                                       // slow to accomodate for genuine
     pulse_LED();                           // changes in sensor C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                                           // End Main

/* Measure count result (capacitance) of each sensor*/
/* Routine setup for four sensors, not dependent on NUM_SEN value!*/

void measure_count(void)
{

  TA0CTL = TASSEL_3+MC_2;                   // TACLK, cont mode
  TA0CCTL1 = CM_3+CCIS_2+CAP;               // Pos&Neg,GND,Cap

    /*Configure Ports for relaxation oscillator*/
    /*The P2SEL2 register allows Timer_A to receive it's clock from a GPIO*/
    /*See the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section of the device datasheet for info*/
    P1DIR &= ~ BIT1;                        // P1.1 is the input used here
    P1SEL &= ~ BIT1;
    P1SEL2 |= BIT1;

    /*Setup Gate Timer*/
    WDTCTL = WDT_meas_setting;              // WDT, ACLK, interval timer
    TA0CTL |= TACLR;                        // Clear Timer_A TA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Wait for WDT interrupt
    TA0CCTL1 ^= CCIS0;                      // Create SW capture of CCR1
    meas_cnt = TACCR1;                      // Save resul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SEL2 &= ~BIT1;

}

void pulse_LED(void)
{
  if(key_pressed)
  {
    P1OUT ^= LED_1 + LED_2;
  }else{
  P1OUT = 0;
  }
}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TA0CCTL1 ^= CCIS0;                        // Create SW capture of CCR1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LPM3 on reti
}

网友:
//******************************************************************************
//  MSP430G2xx3 Demo - Capacitive Touch, Pin Oscillator Method, 4-buttons
//
//  Description: Basic 4-button input using the built-in pin oscillation feature
//  on GPIO input structure. PinOsc signal feed into TA0CLK. WDT interval is used
//  to gate the measurements. Difference in measurements indicate button touch.
//  LEDs flash if input is touched.
//
//  Input 1: LED1 (LED2 off)
//  Input 2: LED2 (LED1 off)
//  Input 3: Both LEDs on
//  Input 4: Both LEDs flash on/off
//
//  ACLK = VLO = 12kHz, MCLK = SMCLK = 1MHz DCO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1|<--Capacitive Touch Input 1
//            |                 |
//  LED 2  <--|P1.6         P1.2|<--Capacitive Touch Input 2
//            |                 |
//  LED 1  <--|P1.0         P1.4|<--Capacitive Touch Input 3
//            |                 |
//            |             P1.5|<--Capacitive Touch Input 4
//
//   Brandon Elliott/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November 2010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 Define User Configuration values */
/*----------------------------------*/
/* Defines WDT SMCLK interval for sensor measurements*/
#define WDT_meas_setting (DIV_SMCLK_512)
/* Defines WDT ACLK interval for delay between measurement cycles*/
#define WDT_delay_setting (DIV_ACLK_512)

/* Sensor settings*/
#define NUM_SEN     4                       // Defines number of sensors
#define KEY_LVL     220                     // Defines threshold for a key press
/*Set to ~ half the max delta expected*/

/* Definitions for use with the WDT settings*/
#define DIV_ACLK_32768  (WDT_ADLY_1000)     // ACLK/32768
#define DIV_ACLK_8192   (WDT_ADLY_250)      // ACLK/8192
#define DIV_ACLK_512    (WDT_ADLY_16)       // ACLK/512
#define DIV_ACLK_64     (WDT_ADLY_1_9)      // ACLK/64
#define DIV_SMCLK_32768 (WDT_MDLY_32)       // SMCLK/32768
#define DIV_SMCLK_8192  (WDT_MDLY_8)        // SMCLK/8192
#define DIV_SMCLK_512   (WDT_MDLY_0_5)      // SMCLK/512
#define DIV_SMCLK_64    (WDT_MDLY_0_064)    // SMCLK/64

#define LED_1   (0x01)                      // P1.0 LED output
#define LED_2   (0x40)                      // P1.6 LED output

// Global variables for sensing
unsigned int base_cnt[NUM_SEN];
unsigned int meas_cnt[NUM_SEN];
int delta_cnt[NUM_SEN];
unsigned char key_press[NUM_SEN];
char key_pressed;
int cycles;
const unsigned char electrode_bit[NUM_SEN]={BIT1, BIT2, BIT4, BIT5};
/* System Routines*/
void measure_count(void);                   // Measures each capacitive sensor
void pulse_LED(void);                       // LED gradient routine

/* Main Function*/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P2SEL = 0x00;                             // No XTAL
  P1DIR = LED_1 + LED_2;                    // P1.0 & P1.6 = LEDs
  P1OUT = 0x00;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able interrupts

  measure_count();                          // Establish baseline capacitance
  for (i = 0; i
    base_cnt[i] = meas_cnt[i];

  for(i=15; i>0; i--)                       // Repeat and avg base measurement
  {
    measure_count();
    for (j = 0; j
      base_cnt[j] = (meas_cnt[j]+base_cnt[j])/2;
  }

  /* Main loop starts here*/
  while (1)
  {
    j = KEY_LVL;
    key_pressed = 0;                        // Assume no keys are pressed

    measure_count();                        // Measure all sensors

    for (i = 0; i
    {
      delta_cnt[i] = base_cnt[i] - meas_cnt[i];  // Calculate delta: c_change

      /* Handle baseline measurment for a base C decrease*/
      if (delta_cnt[i] < 0)                 // If negative: result increased
      {                                     // beyond baseline, i.e. cap dec
          base_cnt[i] = (base_cnt[i]+meas_cnt[i]) >> 1; // Re-average quickly
          delta_cnt[i] = 0;                 // Zero out for pos determination
      }
      if (delta_cnt[i] > j)                 // Determine if each key is pressed
      {                                     // per a preset threshold
        key_press[i] = 1;                   // Specific key pressed
        j = delta_cnt[i];
        key_pressed = i+1;                  // key pressed
      }
      else
        key_press[i] = 0;
    }

    /* Delay to next sample, sample more slowly if no keys are pressed*/
    if (key_pressed)
    {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0; // ACLK/(0:1,1:2,2:4,3:8)
      cycles = 20;
    }
    else
    {
      cycles--;
      if (cycles > 0)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0; // ACLK/(0:1,1:2,2:4,3:8)
      else
      {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3; // ACLK/(0:1,1:2,2:4,3:8)
        cycles = 0;
      }
    }
    WDTCTL = WDT_delay_setting;             // WDT, ACLK, interval timer

    /* Handle baseline measurment for a base C increase*/
    if (!key_pressed)                       // Only adjust baseline down
    {                                       // if no keys are touched
      for (i = 0; i
        base_cnt[i] = base_cnt[i] - 1;      // Adjust baseline down, should be
    }                                       // slow to accomodate for genuine
     pulse_LED();                           // changes in sensor C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                                           // End Main

/* Measure count result (capacitance) of each sensor*/
/* Routine setup for four sensors, not dependent on NUM_SEN value!*/

void measure_count(void)
{
  char i;

  TA0CTL = TASSEL_3+MC_2;                   // TACLK, cont mode
  TA0CCTL1 = CM_3+CCIS_2+CAP;               // Pos&Neg,GND,Cap

  for (i = 0; i
  {
    /*Configure Ports for relaxation oscillator*/
    /*The P2SEL2 register allows Timer_A to receive it's clock from a GPIO*/
    /*See the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section of the device datasheet for info*/
    P1DIR &= ~ electrode_bit[i];
    P1SEL &= ~ electrode_bit[i];
    P1SEL2 |= electrode_bit[i];

    /*Setup Gate Timer*/
    WDTCTL = WDT_meas_setting;              // WDT, ACLK, interval timer
    TA0CTL |= TACLR;                        // Clear Timer_A TA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Wait for WDT interrupt
    TA0CCTL1 ^= CCIS0;                      // Create SW capture of CCR1
    meas_cnt[i] = TACCR1;                   // Save resul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SEL2 &= ~electrode_bit[i];
  }

}

void pulse_LED(void)
{
  switch (key_pressed){
  case 0: P1OUT &= ~(LED_1 + LED_2);
          break;
  case 1: P1OUT = LED_1;
          break;
  case 2: P1OUT = LED_2;
          break;
  case 3: P1OUT = LED_1 + LED_2;
          break;
  case 4: P1OUT ^= LED_1 + LED_2;
          break;

    }
}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TA0CCTL1 ^= CCIS0;                        // Create SW capture of CCR1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LPM3 on reti
}

网友:
//******************************************************************************
//  MSP430G2xx3 Demo - 4-button Capacitive Touch, Pin Oscillator Method, ACLK CCR
//
//  Description: Basic 4-button input using the built-in pin oscillation feature
//  on GPIO input structure. PinOsc signal feed into TA0CLK. ACLK [32kHz] is fed
//  into the CCR1 register, triggering the CCR flag in timer capture mode.
//  Difference in measurements indicate button touch. LEDs flash according to the
//  input touched:
//
//  Input 1: LED1 (LED2 off)
//  Input 2: LED2 (LED1 off)
//  Input 3: Both LEDs on
//  Input 4: Both LEDs flash on/off
//
//  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SMCLK = 1MHz DCO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32kHz xtal
//          --|RST          XOUT|-
//            |                 |
//            |             P2.1|<--Capacitive Touch Input 1
//            |                 |
//  LED 2  <--|P1.6         P2.2|<--Capacitive Touch Input 2
//            |                 |
//  LED 1  <--|P1.0         P2.4|<--Capacitive Touch Input 3
//            |                 |
//            |             P2.5|<--Capacitive Touch Input 4
//
//   Brandon Elliott/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November 2010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 Sensor settings*/
#define NUM_SEN     4                       // Defines number of sensors
#define KEY_LVL     1000                     // Defines threshold for a key press
/*Set to ~ half the max delta expected*/

#define LED_1   (0x01)                      // P1.0 LED output
#define LED_2   (0x40)                      // P1.6 LED output

// Global variables for sensing
unsigned int base_cnt[NUM_SEN];
unsigned int meas_cnt[NUM_SEN];
int delta_cnt[NUM_SEN];
unsigned char key_press[NUM_SEN];
char key_pressed;
int cycles;
const unsigned char electrode_bit[NUM_SEN]={BIT1, BIT2, BIT4, BIT5};
/* System Routines*/
void measure_count(void);                   // Measures each capacitive sensor
void pulse_LED(void);                       // LED gradient routine

/* Main Function*/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 8, 12 or 16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2 |= DIVS_2;                        // SMCLK/(0:1,1:2,2:4,3:8)
  BCSCTL1 |= DIVA_1;                        // ACLK/(0:1,1:2,2:4,3:8)
  BCSCTL3 |= XCAP_1;                        // Configure Load Caps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P1DIR = LED_1 + LED_2;                    // P1.0 & P1.6 = LEDs
  P1OUT = 0x00;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able interrupts

  measure_count();                          // Establish baseline capacitance
  for (i = 0; i
    base_cnt[i] = meas_cnt[i];

  for(i=15; i>0; i--)                       // Repeat and avg base measurement
  {
    measure_count();
    for (j = 0; j
      base_cnt[j] = (meas_cnt[j]+base_cnt[j])/2;
  }

  /* Main loop starts here*/
  while (1)
  {
    j = KEY_LVL;
    key_pressed = 0;                        // Assume no keys are pressed

    measure_count();                        // Measure all sensors

    for (i = 0; i
    {
      delta_cnt[i] = base_cnt[i] - meas_cnt[i];  // Calculate delta: c_change

      /* Handle baseline measurment for a base C decrease*/
      if (delta_cnt[i] < 0)                 // If negative: result increased
      {                                     // beyond baseline, i.e. cap dec
          base_cnt[i] = (base_cnt[i]+meas_cnt[i]) >> 1; // Re-average quickly
          delta_cnt[i] = 0;                 // Zero out for pos determination
      }
      if (delta_cnt[i] > j)                 // Determine if each key is pressed
      {                                     // per a preset threshold
        key_press[i] = 1;                   // Specific key pressed
        j = delta_cnt[i];
        key_pressed = i+1;                  // key pressed
      }
      else
        key_press[i] = 0;
    }

    /* Delay to next sample, sample more slowly if no keys are pressed*/
    if (key_pressed)
    {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0; // ACLK/(0:1,1:2,2:4,3:8)
      cycles = 20;
    }
    else
    {
      cycles--;
      if (cycles > 0)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0; // ACLK/(0:1,1:2,2:4,3:8)
      else
      {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3; // ACLK/(0:1,1:2,2:4,3:8)
        cycles = 0;
      }
    }

    /* Handle baseline measurment for a base C increase*/
    if (!key_pressed)                       // Only adjust baseline down
    {                                       // if no keys are touched
      for (i = 0; i
        base_cnt[i] = base_cnt[i] - 1;      // Adjust baseline down, should be
    }                                       // slow to accomodate for genuine
     pulse_LED();                           // changes in sensor C

    __delay_cycles(20000);
  }
}                                           // End Main

/* Measure count result (capacitance) of each sensor*/
/* Routine setup for four sensors, not dependent on NUM_SEN value!*/

void measure_count(void)
{
  unsigned int i, j;
  _DINT();                              // Disable interrupts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3; // ACLK/(0:1,1:2,2:4,3:8)
  for (i = 0; i
  {
    // Configure Ports for relaxation oscillator
    P2DIR &= ~ electrode_bit[i];        //
    P2SEL &= ~ electrode_bit[i];        //
    P2SEL2 |= electrode_bit[i];         // Set target Pin Oscillator
    TA0CTL = TASSEL_3 + MC_2 + TACLR;   // PinOsc Clock source, cont mode
    TA0CCTL0 = CM_1 + CCIS_1 + CAP;     // Capture on Pos Edges, ACLK, Cap, Interrupt
    TA0CCTL0 |= CCIE;                   // Enable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   // Wait for TIMER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   // Wait for TIMER interrupt
    meas_cnt[i] = TACCR0;               // Save result
    for (j=0;j<15;j++) {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 // Wait for TIMER interrupt
    }
    TA0CTL &= MC_2;                     // Halt Timer
    TA0CCTL0 &= ~CCIE;                  // Disable Interrupt
    meas_cnt[i] = TACCR0 - meas_cnt[i]; // Save Measured
    P2SEL2 &= ~electrode_bit[i];        // Clear target Pin Oscillator
  }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0; // ACLK/(0:1,1:2,2:4,3:8)
}

void pulse_LED(void)
{
  switch (key_pressed){
  case 0: P1OUT &= ~(LED_1 + LED_2);
          break;
  case 1: P1OUT = LED_1;
          break;
  case 2: P1OUT = LED_2;
          break;
  case 3: P1OUT = LED_1 + LED_2;
          break;
  case 4: P1OUT ^= LED_1 + LED_2;
          break;

    }
}
/* Timer A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LPM3 on reti
}

网友:
//******************************************************************************
//  MSP430G2xx3 Demo - Capacitive Touch, Pin Oscillator Method, 5 buttons, UART
//
//  Description: Basic 8-button input using the built-in pin oscillation feature
//  on GPIO input structure. PinOsc signal feed into TA0CLK. WDT interval is used
//  to gate the measurements. Difference in measurements indicate button touch.
//  Pins used for inputs listed in the diagram below.
//  After each scan, one UART byte identifying the key# being pressed is
//  transmitted via TimerA UART at port pin P1.1.
//
//
//  ACLK = VLO = 12kHz, MCLK = SMCLK = 1MHz DCO
//
//               MSP430G2xx3
//             -----------------
//         /|\|                 |
//          | |                 |
//          --|RST              |
//            |                 |
//  input 1-->|P2.0         P1.1|--> TA UART output TXD
//            |                 |
//  input 2-->|P2.1             |
//            |                 |
//  input 3-->|P2.2             |
//            |                 |
//  input 4-->|P2.3             |
//            |                 |
//  input 5-->|P2.4             |
//            |                 |
//             -----------------      All five inputs are capacitive touch inputs
//
//   Brandon Elliott/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November 2010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 Define User Configuration values */
/*----------------------------------*/
/* Defines WDT SMCLK interval for sensor measurements*/
#define WDT_meas_setting (DIV_SMCLK_512)
/* Defines WDT ACLK interval for delay between measurement cycles*/
#define WDT_delay_setting (DIV_ACLK_512)

/* Sensor settings*/
#define NUM_SEN        5                    // Total number of sensors
#define KEY_LVL     190                     // Defines threshold for a key press
/* Set to ~ half the max delta expected*/

/* Definitions for use with the WDT settings*/
#define DIV_ACLK_32768  (WDT_ADLY_1000)     // ACLK/32768
#define DIV_ACLK_8192   (WDT_ADLY_250)      // ACLK/8192
#define DIV_ACLK_512    (WDT_ADLY_16)       // ACLK/512
#define DIV_ACLK_64     (WDT_ADLY_1_9)      // ACLK/64
#define DIV_SMCLK_32768 (WDT_MDLY_32)       // SMCLK/32768
#define DIV_SMCLK_8192  (WDT_MDLY_8)        // SMCLK/8192
#define DIV_SMCLK_512   (WDT_MDLY_0_5)      // SMCLK/512
#define DIV_SMCLK_64    (WDT_MDLY_0_064)    // SMCLK/64

/* Global variables for sensing*/
unsigned int base_cnt[NUM_SEN];
unsigned int meas_cnt[NUM_SEN];
int delta_cnt[NUM_SEN];
unsigned char key_press[NUM_SEN];
char key_pressed;
int cycles;

const unsigned char electrode_bit_P2[NUM_SEN]={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 System Routines*/
void measure_count(void);                   // Measures each capacitive sensor
void TX_Byte (char);                        // Transmits key pressed via UART
/* Main Function*/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P2SEL = 0x00;                             // No XTAL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able interrupts

  measure_count();                          // Establish baseline capacitance
  for (i = 0; i
    base_cnt[i] = meas_cnt[i];

  for(i=15; i>0; i--)                       // Repeat and avg base measurement
  {
    measure_count();
    for (j = 0; j
      base_cnt[j] = (meas_cnt[j]+base_cnt[j])/2;
  }

  /* Main loop starts here*/
  while (1)
  {
    j = KEY_LVL;
    measure_count();                        // Measure all sensors

    for (i = 0; i
    {
      /* Handle baseline measurment for a base C decrease*/
      if (base_cnt[i] < meas_cnt[i])        // If negative: result increased
      {                                     // beyond baseline, cap decreased
          base_cnt[i] = (base_cnt[i]+meas_cnt[i]) >> 1; // Re-average up quickly
          delta_cnt[i] = 0;                 // Zero out for position determination
      }
       else
      {
        delta_cnt[i] = base_cnt[i] - meas_cnt[i];  // Calculate delta: c_change
      }
      if (delta_cnt[i] > j)                 // Determine if each key is pressed
      {                                     // per a preset threshold
        key_press[i] = 1;                   // Specific key pressed
        j = delta_cnt[i];
        key_pressed = i+1;                  // key pressed

      }
      else
        key_press[i] = 0;
    }

    /* Delay to next sample, sample more slowly if no keys are pressed*/
    if (key_pressed)
    {
      TX_Byte(key_pressed);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0; // ACLK/(0:1,1:2,2:4,3:8)
      cycles = 20;
    }
    else
    {
      cycles--;
      if (cycles > 0)                       // ACLK/(0:1,1:2,2:4,3:8)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0;
      else
      {                                     // ACLK/(0:1,1:2,2:4,3:8)
        BCSCTL1 = (BCSCTL1 & 0x0CF) + DIVA_3;
        cycles = 0;
      }
    }
    WDTCTL = WDT_delay_setting;             // WDT, ACLK, interval timer

    /* Handle baseline measurment for a base C increase*/
    if (!key_pressed)                       // adjust down if no keys touched
    {
      for (i = 0; i
        base_cnt[i] = base_cnt[i] - 1;      // Adjust baseline down, should be
    }                                       // slow to accomodate for genuin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changes in sensor C
  }
}                                           // End Main

/* Measure count result (capacitance) of each sensor*/
/* Routine setup for four sensors, not dependent on NUM_SEN value!*/

void measure_count(void)
{
  char i;
  TA0CTL = TASSEL_3+MC_2;                   // TACLK, cont mode
  TA0CCTL1 = CM_3+CCIS_2+CAP;               // Pos&Neg,GND,Cap

    for (i = 0; i
  {
    /*Configure Ports for relaxation oscillator*/
    /*The P2SEL2 register allows Timer_A to receive it's clock from a GPIO*/
    /*See the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section of the device datasheet for info*/
    P2DIR &= ~ electrode_bit_P2[i];
    P2SEL &= ~ electrode_bit_P2[i];
    P2SEL2 |= electrode_bit_P2[i];          // input oscillation feeds TACLK
    /*  Setup Gate Timer */
    WDTCTL = WDT_meas_setting;              // WDT, ACLK, interval timer
    TA0CTL |= TACLR;                        // Clear Timer_A TA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Wait for WDT interrupt
    TA0CCTL1 ^= CCIS0;                      // Create SW capture of CCR1
    meas_cnt[i] = TACCR1;                   // Save resul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2SEL2 &= ~electrode_bit_P2[i];
  }
    TA0CTL = 0;                             // Stop Timer_A
}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TA0CCTL1 ^= CCIS0;                        // Create SW capture of CCR1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LPM3 on reti
}

/* UART Information: Conditions for 9600 Baud SW TX-only UART, SMCLK = 8MHz */
#define Bitime    0x0341                    // x us bit length ~ x baud
#define TXD       BIT1                      // TXD on P1.1
unsigned int RXTXData;
unsigned char BitCnt;
void TX_Byte (char TX_DATA)
{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DCO to 8MHz
  DCOCTL =  CALDCO_8MHZ;
  TX_DATA += '0';                           // Convert key# to ASCII character
  CCTL0 = OUT;                              // TXD Idle as Mark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inuous mode
  P1SEL |= TXD;
  P1DIR |= TXD;
  BitCnt = 0xA;                             // Load Bit counter, 8data + ST/SP
  CCR0 = TAR;                               // Current state of TA counter
  CCR0 += Bitime;                           // Some time till first bit
  RXTXData = TX_DATA;
  RXTXData |= 0x100;                        // Add mark stop bit to RXTXData
  RXTXData = RXTXData << 1;                 // Add space start bit
  CCTL0 = CCIS0 + OUTMOD0 + CCIE;           // TXD = mark = idle
  while ( CCTL0 & CCIE )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Enter LPM0
  }
  BCSCTL1 = CALBC1_1MHZ;                    // return DCO to 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TXD;
  TACTL = 0;                                // Stop Timer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
    if (CCTL0 & CCIS0)                  // TX on CCI0B?
    {
      CCR0 += Bitime;                   // Add Offset to CCR0
      if ( BitCnt == 0)
        CCTL0 &= ~ CCIE;                // All bits TXed, disable interrupt
      else
      {
        if (RXTXData & 0x01)
          CCTL0 &= ~ OUTMOD2;           // TX Mark
        else
          CCTL0 |=  OUTMOD2;            // TX Space
        RXTXData = RXTXData >> 1;
        BitCnt --;
      }
      CCTL0 &= ~ CCIFG;
    }
    else                                // for LED gradient only
      TACCTL0 &= ~CCIE;                 // interrupt disbled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

网友:
相当长啊,是什么效果呢?

网友:
头有点晕

例如第一个例程,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求大神电路图·2820730017@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大神,请问硬件电路你有吗?如果有介意发一份吗?   谢谢   474500144@qq.com